ABB机器人如何精准建立工件坐标

楼主(2017-09-13):
用三点法建立一个工件坐标,然后在附近随意示教一个点(MoveL .fine),直接进入这个点的数据,把三个点的数据直接改成0,0,0.但是每次误差都有一个毫米左右,无法精准到达所定的工件坐标原点。所定的三个点X1,X2,Y1误差极小,用一块标定板来定点的。想请教这是什么问题?或者是否有其他方法检测坐标是否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工具设置完成,TCP精度达到0.05毫米内...

TCP是用四点法建立的,精度很难保证,误差都比较大,对工具坐标建立前辈有好的方法或建议

网友B(2017-10-24):
多谢分享,我努力去赚积分

网友C(2018-02-02):
可以可以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学习下

网友F:
为了积分线,哎 ........

网友G(2018-04-11):
楼主,你首先要保证建立的工具坐标最大误差0.03以下,工具坐标定义精度达不到的话后面都是空话。做好工具坐标之后就定义工件坐标,当然最好X1/X2/Y1三个点组成直角,那基本就搞定了。

网友H:
0.03mm?太难定义了。 回复内容: 对:阿妖乸楼主,你首先要保证建立的工具坐标最大误差0.03以下,...内容的回复!

网友I:
方法准确 值得盱眙县

网友J:
首先还是要保证机器人TCP的精确度才行

网友K:
我的积分不够 但是很想学习下啊

网友L(2018-05-24):
很先想学习,积分不够了

网友M(2018-07-28):
谢谢楼主,这是一份好东西

网友N:
来学习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O(2018-12-09):
三点法建立一个工件坐标

网友P:
这个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Q(2019-04-17):
发顺丰大幅度答复

网友R:
好东西大家分享,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S:
ABB用的比较少,这视频应该不多

网友T:
在实际的调试中如何保证机器人TCP的精确度呢?

网友R: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U: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V:
引用 网友H:
0.03mm?太难定义了。 回复内容: 对:网友G楼主...

可以选用莱尼TCP校准系统,测量TCP , 精度可以达到2丝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工具设置完成,T...

可以使用莱尼TCP校准系统,精度测量TCP数据,精度可达2丝

网友W(2019-05-28):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下载看看

网友X(2019-07-22):
用六点定义工具坐标之后再定义工件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工具设置完成,T...

-------------------------什么方法a

网友Y(2021-09-23):
首先保证你的工具设置完成,TCP精度达到0.05毫米内,再建立你的工件坐标系统会准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