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暂停后再启动接着运行

楼主(2017-09-13):
新手求助:

松下PLC 暂停后再启动接着原先的动作继续运行,

这个程序怎么写?

看了书上的步进指令NSTP,照着写了程序,步进动作是运行了,但是停止没起作用啊,

它那停止是 -x1----[F0 MV,K0,WY0],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

这是别人的暂停程序,我看不懂WR0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这WR0在程序中没有找到其他地方调用

网友A:
松下的没用过,但PLC的编程大同小异,你在要暂停的步数位置串外部信号暂停、或者采用内部定时器或计数器控制暂停时间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停止步进你要用绝对位置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步进你要用绝对位置指令!

不好意思,绝对位置指令是什么?

网友C:
Y0到Y7都置为0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那你的暂停是怎么实现的,我的一般思路是暂停了就退出自动状态,再启动回到自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暂停是怎么实现的,我的一般思路是暂停了就退出自动...

我新手,不明白回到自动状态还能接着原先的动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停止步进你要用绝对位置指令! ...

松下编程软件上向导菜单上有模板,动作模式和输出方式那一栏,选择绝对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停止...

哦,那是步进电机,那个我知道怎么用,我说的是步进指令NSTP,顺序控制指令,怎么暂停?暂停后再启动怎么继续接着原先的动作的问题

楼主:
前辈们请指点一下啊,新手先谢了!

网友E:
看前辈们评论,也长见识啊

楼主:
现在是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啊

网友F:
暂停后,是否记录当前停止的相对位置,再启动时归零后启动,还是相对位置启动。应该是记录当前位置的。

网友G(2017-10-27):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暂停是怎么实现的,我的一般思路是暂停了就退出自动...

网友H(2017-12-02):
要用主控指令

网友I:
WR0  R0,R1,R2......RF 16个中间继电器,全部赋零,WY0只Y0,Y1.....YF.16个输出点,同理WX0指X0.....XF

楼主:
引用 网友I:
WR0  R0,R1,R2......RF 16个中间...

谢谢,现在明白了,用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