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语句表,一些问题寻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7-09-13):
请语句表怎么去检查错误(我随意装载一个不存在的DB块地址都可以下载到PLC )

   L DB22.DB200   我程序没DB22这个块。

2.梯形图转成语句看表图1  请问L 0.0是做什么的,好像没什么用

   A  M0.0

   = L 0.0

   A L 0.0

3.看图 JNB -001   ROL是1时

   为什么-001:NOP 0   ROL也是1时  程序应该不运行到这里来吗

4.请问  STA  STANDAED  监控程序时显示的是什么

   谢谢,感谢

网友A:
楼主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岁11

网友B:
请语句表怎么去检查错误(我随意装载一个不存在的DB块地址都可以下载到PLC )

   L DB22.DB200   我程序没DB22这个块。

    你这个L DB22.DB200 是有问题的,要 装载 DB20 里的字(双字)或是字节或是位,如DB20.DBX0.1 或是 DB20.DBW 0 ,还有你的 DB块没有的话调用时会报警,在程序里进行编译是会有错误提示的

2.梯形图转成语句看表图1  请问L 0.0是做什么的,好像没什么用

   A  M0.0               //

   = L 0.0                 //   这个只是临时中间变量的装载

   A L 0.0

3.看图 JNB -001   ROL是1时

   为什么-001:NOP 0   ROL也是1时  程序应该不运行到这里来吗

   条件满足才可以

4.请问  STA  STANDAED  监控程序时显示的是什么

   谢谢,感谢

网友C:
楼上正解,我就知道第一个,其他几个还不清楚,只对三菱研究过,厂里用的西门子S7-400,不会写,看简单的程序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可以的,像我只要把梯形图搞会就ok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E:
什么时候必须用语句而不能用梯形图呢,小白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