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13):
螺杆式空压机是目前市场上使用比较高的空压机,其结构简单,振动小,噪音低,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但是螺杆式空压机也有其不足之处,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高是其维修最常见的问题!造成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高是什么原因?小编为大家详细讲解下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高及解决方案!

  螺杆式空压机原因分析:

  ①进气阀卡塞不能关闭,导致一直加载;

  ②用气量突然减少了;

  ③加载电磁阀故障,堵住然后又不是全堵住;

  ④卸载电磁阀故障,卸载失灵,卸载不到压力就一直往上涨;

  ⑤压力设置太高;

  ⑥压力传感器故障。

  螺杆式空压机解决方案:

  ①把进气阀拆卸出来,卡涩不严重把生锈的地方用砂纸磨光滑,加点油润滑。严重直接更换保养包或者总成。

  ②检查用气量情况变化,如果用气量适当减小卸载压力高值;

  ③、检查排除电磁阀故障;

  ④调整压力开关设置;

网友A:
分析得非常透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