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问题,求赐教

楼主(2017-09-13):
不好意思 由于积分不够不能发求助帖。

本人新手初学plc,一直想实现电机正反转动作。后来实在没办法借助单按钮启停的方法实现了正反转的循环转换。可是问题来了。就是电机转的角度不正确,不能按我的设定值转动。程序已经上传,高手别笑话我 :)刚开始学。求高手指点。另外求其他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这图片看不清,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变频器控制的。或者直接就是工频控制的。实在是不好意思。

楼主:
安川的私服电机

网友B:
图片看不清。尤其下半张图。

楼主:
第一段是单按钮启停的程序 2 3 是pls2正传和反转

楼主:
转角不到位的原因是电机本身惯量决定的,已经解决了,问了安川的客服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控制电机连续正反转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