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槽焊接堆焊方案,中部槽焊接堆焊指导

楼主(2017-09-13):
  刮板输送机是煤矿中应用频率最高的设备,中部槽是刮板输送机中的主要部件,也是磨损最为严重的部件。

  一、焊接方法选择

  中部槽堆焊一般都是批量加工堆焊,焊接方法决定了批量堆焊时的焊接速度、熔敷率、生产成本。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等离子弧堆焊是常见的3种用于中部槽的焊接方法。这3种焊接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综合考虑焊接速度、熔敷率、生产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应该选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也就是气保焊方法进行中部槽堆焊。

  气保焊的主要焊接设备是气保焊机,一般选用500型即可。如现有350型气保焊机,可更换送丝软管、送丝轮、导电嘴等配件,也可用于中部槽的堆焊。

  二、焊接材料选择

  焊接材料直接影响堆焊后中部槽的使用寿命和整体堆焊成本,在选择焊接材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高硬度

  焊接材料的硬度越高,堆焊后中部槽的耐磨性能越好。

  2、堆焊层基体上具有高硬度的化合物

  中部槽的摩擦和磨损工况,使得高硬度基体类焊接材料不适用于中部槽堆焊。添加了部分钨、铌、钛等合金元素,在基体上能生成高硬度化合物的焊接材料,比较适用于中部槽的堆焊。

  三、堆焊方案的设计

  1、大交叉断续焊道

  中部槽中板堆焊除了要提高其耐磨性外,还要保证在使用过程中自身和刮板尽量磨损均匀,所以耐磨焊道的部位和形状至关重要,通过在中板上堆焊矩形、菱形、两侧条形、两侧八字形等多种花纹,大量的试验和分析研究得出,效果最好的是大交叉断续焊道。

  2、大交叉断续焊道设计及优点

  (1)耐磨焊道分布均匀,同向相邻焊道间距为450-500mm,每条焊道都采用间断焊,焊缝长100mm左右,间距100mm左右。

  (2)采用大交叉断续焊道,中部槽的中板、刮板和链条在使用过程中都能均匀磨损,焊道之间能留存煤粉,也能起到衬托和减磨作用。

  (3)焊道断开后,有利于减小焊接应力与焊接变形

  (4)焊后一般不需要矫正工序,使制造工艺简便易行。

  四、中部槽堆焊工艺流程及注意事项

  1、堆焊工艺流程

  (1)堆焊前清除待焊表面的油污、铁锈和油漆等。

  (2)用样板按技术规定的焊道形状和尺寸划线。

  (3)如果是中部槽组装完后堆焊,则要准备2根钢管(直径约30mm,长度比内槽宽度大2-3mm),焊前撑在中部槽两端以防止焊接时产生变形。

  (4)施焊时先焊2条大对角焊道,再焊其它短焊道。

  (5)每条焊道要间断焊,每段焊缝长约100mm,间距约100mm。焊道相交处也要断开。

  (6)所有堆焊焊道均为单层,焊缝高度保持在1.5-2.0mm.

  (7)焊后自然空冷,待冷到室温后再去除支撑钢管。

  2、推荐焊接参数

  焊接电流220-280A、焊接电压22-28V、保护气体为纯二氧化碳或纯氩气、保护气体量20L/min、焊丝伸出长度15-20mm、焊接速度35cm/min、电流类型为直接反流。

  3、堆焊注意事项

  (1)尽量减少和分散焊缝,每条焊缝不能太长,焊缝间距不能太小。

  (2)注意焊接顺序,使中板受热均匀。

  备注:此堆焊工艺及参数仅适用于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的kb988耐磨焊丝。使用其他耐磨焊接材料时,文档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