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工位转盘程序问题

楼主(2017-09-13):
我现用FX3U做一个8工位的转盘程序,程序大体流程知道怎么写,但是第一次运行转盘的时候,上面没有产品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和后面循环的程序分开来写吗?假如我运行过程当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怎么从新开始,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案子,求指点。

网友A:
用计数啊  转盘转一次就记一次  几个工位依次上料 等满足产量了或者不做了再依次清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计数啊  转盘转一次就记一次  几个工位依次上料 等...

多谢指点,如果中间出现异常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计数啊  转盘...

工位异常报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多谢

网友B:
八工位的旋转盘上料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工位的旋转盘上料装置吗?

是的

网友B:
在旋转的前一个工位加检测,有料的话上料,没有的话就继续转,转动次数大于工位数时报警即可。中间有故障,手动回到零点。

网友C(2017-12-04):
偷偷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