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保养常识

楼主(2017-09-13):
第一、水管路必须保证高度的密封,检查水泵及水管路的链接处是否有松动的现象。

第二、要向轴承体加入轴承润滑机油,以观察油位应在油标的中心线处,润滑油应及时更换或补充。油浸式的水泵工作500小时后,就要更换一次密封的机油。水泵电机腔里的机油也要一年更换一次,

第四、关好水泵的出水管路的闸阀和出口压力表及进口真空表。

第五、点动水泵电机,试看水泵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开动水泵电机,当水泵正常运转后,打开出口压力表,如果压力适合,逐渐打开闸阀,同时检查水泵电机有没有的负荷情况。

第六、尽量控制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在注明的范围内,以保证水泵在最高效率点运转,才能获得最大的节能效果。

第七、水泵在运行过程中,轴承温度不能超过环境温度35C,最高温度不得超过80C 。

第八、如发现水泵有异常声音应立即停车检查原因。在停止水泵之前,要先关闭闸阀、压力表,然后才能停止水泵电机。

第九、经常调整填料压盖,保证填料室内的滴漏情况正常。

第十、定期检查水泵轴套的磨损情况,磨损较大后要应及时的更换。

第十一、如果水泵长期停用,需将水泵全部拆开,擦干水分,将转动部位及结合处涂以油脂装好,妥善保存。

第十二、机械密封润滑应清洁无固体颗粒。严禁机械密封在干磨情况下工作。

第十三、起动前应盘动水泵电机几圈,以免突然起动造成密封环断裂损坏。

第十四、不能在汽蚀状态下长期运行水泵。一定要防止水泵锈蚀:当水泵不用时,应擦拭干净,放在通风干燥处。如电水泵的表面受损脱漆,应及时清除锈迹,涂抹防锈漆,加以保护。

第十五、禁止水泵在流量运行时,水泵电机超电流长期运行。定时检查水泵运行时,水泵电机超电流长期运行。

第十六、水泵在运行过程中应有专人看管,以免发生意外。

第十七、水泵每运行500小时应对轴承进行加油。水泵电机功率大于11KW配有加油装置,可用高压油枪直接注入,以保证轴承润滑优良。

第十八、水泵进行长期运行后,由于机械磨损,使机组噪声及振动增大时,应停车检查,必要时可更换易损零件及轴承,

第十九、搞好全面养护水泵一般每使用两年,就要进行一次全面养护,对已磨损的部件和密封性能差的部件,能维修的维修,不能维修的要全部更换,不可勉强使用,以免带来严重后果。

一般在使用水泵时候做好以上十九点,都是能大大增加水泵的使用寿命,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便

网友A(2017-10-26):
收缴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