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啸叫原因分析

楼主(2017-09-13):
开关电源变压器啸叫原因分析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e10000.cn/a/a.asp?B=403&ID=1410820

开关电源变压器等http://www.7895.com

访问网址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继续访问 取消访问电气设备发生啸叫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变压器的工艺问题、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变压器的铁心问题以及开关电源的负载问题,下面电老虎网为您一一分析。

  1、变压器的工艺问题

  ①浸漆烘干不到位,导致磁芯不牢固引起机械振动而发出响声;

  ②气隙的长度不适合,导致变压器的工作状态不稳定而发出响声;

  ③线包没有绕紧也可能导致响声;

  ④磁芯组合有气隙存在,高频时引起空气振动而发出响声(变压器如果经过真空全浸,一般不会发声)。

  2、变压器的环路问题

  http://shop.7895.com/?gallery-2.html

访问网址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继续访问 取消访问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即指变压器的环路发生振荡从而引起变压器发生啸叫。

  ①电路板布线不当,从而造成干扰引发振荡,导致响声;

  ②反馈回路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环路不稳定以致产生振荡而发出响声;

  ③环路中元器件的质量问题,如输入滤波电容容量不足,输出整流快恢复二极管质量不好,功率MOS管质量不好,RCD反冲吸收回路的高压电容或二极管质量不好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震荡而引起响声。

  3、变压器的铁心问题

  变压器铁心发生饱和时,线圈中电流增大,变压器发热并产生自激震荡,线圈的振荡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从而发出响声。

  4、开关电源的负载问题

  ①开关电源在空载或轻载的情况下,在某些工作点处会发生振荡现象,表现为变压器的啸叫和输出的不稳定。

  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空载/轻载时,开关瞬时开通时间过大从而造成输出能量太大,进而电压过冲也很大,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恢复到正常电压,因此开关需停止工作一段时间,这样开关就工作于间歇性工作模式,使变压器发生较低频率(有规律的间歇性全截止周期或占空比剧烈变化的频率)的振动。

  ②变压器工作在严重的超载状态,时刻都有烧毁的可能——这就是许多电源烧毁前“惨叫”的由来。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e10000.cn/a/a.asp?B=403&ID=141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