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09-13):
三菱伺服驱动器J4系列,设置好了参数PA13以后为什么伺服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参数设置的是指令脉冲形式脉冲加方向,用plc控制时只能向一个方向转,我换了一套松下的伺服上去就

可以正向转也可以反向转,

网友A:
是不是三菱伺服的接线有问题呀?

网友B:
有可能参数和接线都有问题!

网友C:
控制方式,参数设置,接线中有没有接方向线

网友D:
看下接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