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D720S-0.4K上电就跳闸

楼主(2017-09-13):
三菱变频器FR-D720S-0.4K-CHT,是一个单相220V供电的变频器,可是一接上220V市电,总电源就跳闸,已经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端无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源开关不要用漏电的!!

网友B:
可以看下各输入,输出端子与+极、负极、接地端的电阻值。

网友C:
变频器供电直接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D:
  1. 有无漏电保护错接

  2. 变频器有无故障,接线及设备内部有无碰地

  3. 220电源有无故障可能

网友E:
变频器是否接地

是否选择漏保,漏保规格是否合适

网友F:
变频器有无故障,不要选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断路器的通断电流

网友G:
查看变频器是否接了地线

网友H: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I:
不用漏电,学习学习!

网友J:
看供电端是不是用的漏电断路器,及查下有没正确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