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西门子S7-200控制气缸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7-09-14):
今天尝试了一下用S7-200写了简单的控制气缸的程序

想要实现功能是:

按钮I0.1是复位功能,使气缸回到原点。

按钮I0.2是气缸先向前运动3秒钟(左电磁阀0,右电磁阀1),3秒后往回运动(左电磁阀1,右电磁阀0)。

最后停止运转(左电磁阀0,右电磁阀0)

程序在仿真器上运行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复位功能没问题,运动过程中气缸向前运动没问题,

但是3秒后不能实现往回运动,因为右电磁阀始终保持高电平(1),同时左电磁阀又变成了高电平(1),

导致无法继续运动。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程序如下:

注:因为继电器的使用上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直接用PLC控制了一个三位五通的电磁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出现了问题。

网友A:
你这程序问题大了去了,前后相互矛盾,也不知道你的两个按钮是复归型还是置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问题大了去了,前后相互矛盾,也不知道你的两个按...

置位的按钮...

网友B:
这程序根本没法看,自相矛盾太多了,估计PLC都不知道你想干嘛,那就只有根据扫描周期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执行了,你逻辑图画出来先分析一下

网友B:
这种问题有很多个方法解决,大不了就多写点程序,始终能实现功能就行。还有一点,气缸延时要配合气流大小进行控制,不然没有意义。

网友C:
看程序写的也是有问题,双线圈出输,建议最好用中间点比如V或M转换。

网友D:
控制气缸哪有用三位阀的?都是两位。不是前就是后,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

气阀可以选单线圈或者双线圈的。

单线圈就是只有一个线圈,两种状态。通电就伸出去,断电就收回来。

双线圈就是两头都有线圈的,四种状态。左边通电就气缸往左,断电就保持不动,右边通电就气缸往右,两边通电就烧线圈。

换过电磁阀再考虑程序吧。三位的气阀控制气缸做两个动作复杂得很。

网友E(2017-12-14):
首先最好不要直接置位复位线圈Q,用M替代

网友F(2018-08-31):
这个程序在仿真器上没问题就说明这个仿真器有问题了,第二个网络写的常闭点复位了气缸,后面的工作都会被这个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