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R-E伺服的转速求教

楼主(2017-09-14):
我有一台三菱MR-E40A伺服,编码器一圈脉冲131072,我想让1500个脉冲转一圈,电子齿轮比应该是131072/3500对吧?然后伺服齿轮比显示最高只能到65535,于是我分子分母同时除以4,变为32768/875,这样实际上还是3500个脉冲一圈,我写入PLSY K3500 K3500 Y000 电机应该以每分钟60转的速度运行一圈停止,但是看伺服驱动器上显示实际电机速度48转每分钟,电机转了4圈,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个和你的齿轮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你想要问什么啊!

网友B:
机械结构那边有没有带减速机之类的

网友C: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超过了肯定以额定转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