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保养制冷压缩机?

楼主(2017-09-14):
    制冷压缩机维修保养方法:

    1、经常检查电机内有无杂物甚至导电物体,线圈有否被损坏,定子、转子有否摩擦,否则电动机启动后会使电机烧坏;

  2、注意恒温恒湿试验箱压缩机和所属设备和环境的卫生.定期将压缩机冷凝器上的灰打扫一下.因为灰尘积累太多会导致设备出现超压或不制冷的故障产生;

  3、观察机身油池的油面和注油器中的润滑油是否低于刻度线如低时应及时加足(用油尺的须停车检查);

  4、认真检查恒温恒湿试验箱各级气缸和运动机件的动作声音根据“听”辨别它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如果发现不正常的声音立即停机检查;

  5、所用润滑机要沉淀过滤。冬季与夏季压缩机油要区别使用。

  6、若为水冷式压缩机若断水后不能立即通入水要避免因冷热不均发生气缸裂纹.在冬季停车后要放掉冷却水以免气缸等处冻裂;风冷的压缩只要室内温度不忽冷忽热即可,厂家建议最好是放罢在标准的实验室,配有空调,温度可以常期恒温在25-28度为宜。

  7、用手感受下检测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十字导轨处吸排气伐盖等处温度是否正常;

  8、检查恒温恒湿试验箱冷却水温度、流量是否正常;

  9、检查压缩机是否振动、地脚螺钉有无松动和脱落现象;

  10、注意恒温恒湿试验箱各级压力表,储气罐及冷却器上的压力表和润滑油压力表的指示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11、检查恒温恒湿试验箱润滑油供给情况,运动机构的润滑系统供油情况(有些压缩机在机身十字头导轨侧面装有有机玻璃档板,可以直接看到十字头运动及润滑油的供应情况);气缸、填料可用单向伐作放油检查,可以检查注油器向气缸中注油情况;

  12、注意电机的温升、轴承温度和电压表、电流表指示情况是否正常,电流不得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若超过时,要找原因或停机检查;

  13、电机升温过程中是否有异响;

  14、检查恒温恒湿试验箱压力调节器或负荷调节器,安全伐等是否灵敏;

  15、定期清洁制冷系统,尤其是铜管与瓶身体。同时定期查看氟利昂的余量。

  16、储气罐、冷却器、油水分离器都要经常放出油水。

www.naix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