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on后有自转

楼主(2017-09-14):
安川伺服on后有轻微异响,并且电机自转  没有脉冲信号输入  在监视页查看有力矩输出,编码器数值有变化,电机没有任何负载

网友A:
这个主要是伺服脉冲的接线有问题了,你是脉冲+方向,还是正反转脉冲呀?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也教教我

网友C:
安川的没用过。我用台达的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但不是在位置模式(PT),而是在速度模式(S),在用速度模式,速度命令来源于模拟量端口时,由于伺服本身端口就有零点漂移,伺服SON导通后,电机有一个速度输出,很慢的转,一分钟转一两圈的样子,这就会用到另一个功能:零速钳位(有的品牌伺服不叫这个术语)专门针对这个的功能。

在位置模式没发现什么品牌的伺服会自己转。

网友D:
    这个还真是没有玩过,楼主有好的解决方法拿出来分享

网友E:
我也怀疑是零漂引起的转动。再次确认伺服工作模式是不是速度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安川的没用过。我用台达的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但不是在位...

学习了!

网友G:
刚刚我测试罗克韦尔的伺服电机也出现你的现象:结果是二手伺服电机人家设置在速度模式——外部模拟量运行速度,速度输入线有干扰

网友H:
检查接线吧,还有设置等等

网友I:
首先看看线接错没有,再看参数设置的的对不对,最后看编码器线是不是自己接错了

网友J:
3楼正解,工作模式设在了速度工作模式

网友K:
接线, 参数,伺服使能,是有锁住电流的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阿么

网友M:
应该是接线接错了,UVW三条线中有接错误就会这样

网友N:
过来围观 看看学学

网友O:
暂时没遇到过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P:
是否干扰,加个电容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接线接错了,UVW三条线中有接错误就会这样

可能性较大

网友R:
要吗就是存在干扰,要吗就是电机UVW接错了,或者是有一个钳制什么的设一下看看,有点忘了

网友S:
可能是模拟量控制方式导致的,因为模拟量都会有零飘,最低也有几个mv的电压,有些伺服可以通过设置把零飘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