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VS2010写的一个MFC运行界面的程序。我现在想改一下界面,能不能帮我参考一下!

楼主(2017-09-14):
界面截图是这样的:

从第一页图片中可以看到:传感器1001号和1002号分别显示了两个传感器的温度值,但是另外两个传感器1003号和1004号显示的数值分别与1001号和1002号显示的一样。

从第二页图片中可以看到:传感器编号1001和1002又分别显示了两个与第一页不同的温度值,编号1003和1004传感器还是与这两个显示的数值一样。

我解调仪分别连接了四个不同的传感器1001 1002 1003 1004,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把第二页上标号为1003 1004传感器显示的两个温度值移到第一页的1003 1004所要显示的区域,让四个传感器的温度值在同一页上来显示,我应该如何来做到呢?  这个程序使用的是自动加页的一个机制,我是初学者所以觉得不太好改?有没有老师能帮我看一下的,可以重谢您!!!

另外,存放四个列表控件的对话框ID为 :IDD_SENSOR_DLG,为其关联的类是CSensorInfoDlg,程序里面就是将这个对话框放在了主对话框里面,主对话框ID为: IDD_MAINFRAMEVIEW, 为其关联的类是CMainFrameView

部分相关代码如下:

头文件:

//数据

private:

  int iPageCount; //tab控件属性页个数

  bool bEndFlag; //结束标志

private:

 CSensorInfoDlg *m_pSensorInfoDlg; //传感器特性对话框

 CMFCTabCtrl m_wndSensorTabView; //tab控件选择显示

public:

 void InitTabCtrl(); //初始化Tab控件的视图

 void DrawSensorRTCurve();

源文件:

void CMainFrameView::InitTabCtrl()

{

  //计算Tab控件页面的个数

  iPageCount = 0;

  if(iSensorCount)

  {

    iPageCount = iSensorCount%2;

    if(iPageCount)

    {

      iPageCount = iSensorCount /2+1; //Tab属性页个数

      }

     else

     {

       iPageCount = iSensorCount/2; //Tab属性页个数

     }

    }

   if(iPageCount>0)

   {

      m_pSensorInfoDlg = new CSensorInfoDlg[iPageCount]

    }

   // 初始化Tab控件

   TCITEM tcItem;

   tcItem.mask = TCIF_TEXT;

   for(int i = 0;i<iPageCount; i++)

   {

       CString cs;

       cs.Format(_T("第 %d 页"),i+1);

       tcItem.pszText = cs.GetBuffer(MAX_PATH)

       cs.ReleaseBuffer();

       m_pSensorInfoDlg[i].Create(IDD_SENSOR_DLG.&m_wndSensorTabView);

       m_wndSensorTabView.AddTab(&m_pSensorInfoDlg[i],cs);

    }

    //初始化传感器信息

    CString cs;

    CMainFrame* pMainFrame = (CMainFrame*)AfxGetMainWnd();

    POSITION pos;

    pos = (pMainFrame ->sensorlst).GetHeadPosition();

    for(int i = 0;i<iSensorCount;i++)

   {

      int sensorNumber = i%2;

      int iPageNumber = i/2;

      SENSORINFO* s = (pMainFrame->sensorlst).GetNext(pos);

      cs.Format(_T("传感器编号:%s"),s->sensor_name);

      m_pSensorInfoDlg[pageNumber].SetSensorName(sensorNumber,cs); //设置传感器标题

      m_pSensorInfoDlg[pageNumber].SetsensorPtr(sensorNumber,s); //设置传感器信息指针

    }

}

//绘制实时曲线

void CMainFrameView::DrawSensorRTCurve()

{

   int pageNumber = 0;

   int sensorNumber = 0;

   for(int index = 0;index < iSensorCount;index++)

   {

     pageNumber = index / 2;

     sensorNumber = index%2;

    //绘制实时曲线

     m_pSensorInfo[pageNumber].DrawRTCurve(sensorNumber,pPeakWavelength + index);

   }

}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A:
推荐一个高级语言通讯解决方案的文章资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B:
程序发上来,尝试一下

网友C:
qt做界面更好看!!!!!!!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F:
数值一样是链接的值,是一样的吧, 把你的源文件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