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模拟量控制方法

楼主(2017-09-14):
请教大神:用控制器的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时,加减速度是如何控制的?是在控制器中设置,还是要在驱动器中设置?模拟量的控制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用控制器的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时,加减速度是如何控制的?

根据需求和具体条件有不同的方式。

是在控制器中设置,还是要在驱动器中设置?

如果只是简单的速度调整要求,其实无所谓在哪边控制,都可以。如果是有位置要求的,比如说减速后要求停止在什么具体位置,如果位置的一致性要求高,而且控制器中有位置环的,肯定是要在控制器中设置。

模拟量的控制原理是什么?

您找本《伺服电机应用技术》来看看吧,虽然内容举例可能有点落伍了,但是基本原理还是没有过时的。而且这本书不是大学老师写来卖弄的,应该比较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控制器的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时,加减速度是如何控制的...

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加减速度,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在控制器中设置加减速度,这个有点不懂,控制器和驱动器之间只有模拟量连接(-10~+10V),我理解是某一个电压值对应一个特定的速度值,加减速度是如何控制的?驱动器和控制器都可以设置加减速度,那应该以哪个设置为准?比如我驱动器设置的是5000,控制器设置的是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