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构刀盘磨损修复方法及案例分析

楼主(2017-09-14):
  刀盘作为盾构的核心部件,是决定工程成败的关键。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在掘进中承受大扭矩、大推力和复杂冲变载荷,刀盘容易发生磨损和破坏,因此需及时进行修复。下面就为大家分享几个刀盘修复实例,为将来类似工程刀盘修复提供参考。

  一、上软下硬地层掘进施工盾构刀盘修复案例

  1台土压平衡盾构机在上软下硬地层掘进过程中,其刀盘和刀具磨损严重,具体如下:刀盘中心直径2.7m范围内刀盘面板及辐条均严重磨耗,4把双联中心滚刀及其刀箱全部掉落,8把正面滚刀及其刀箱全部掉落,6把切刀及其刀座严重磨损,其他刀具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磨损。由于该刀盘已无法进行正常掘进,所以专门开挖了竖井,在竖井内进行刀盘修复。

  1、准备修复材料

  刀盘材料为Q345B钢材,刀箱和刀座均由原厂提供成品。堆焊材料为北京固本KB680耐磨焊丝。KB680填充碳化钨粒子的复合焊丝,碳化钨粒子进入马氏体基质上,主要用于要求强烈耐磨损工件表面的焊接环境。进行盾构机刀盘堆焊修复时,焊缝表面成型美观,无渣,单层硬度HRC≥60。

  2、处理磨损区域

  将刀盘中心区域磨损的滚刀刀箱、刮刀刀座、加强筋板和中心刀盘喷口予以刨除;将磨损的刀梁进行打磨或火焰切割修整,并将焊接面打磨出金属光泽。

  3、选择焊接工艺

  为保证修复质量,选取与原厂制造刀盘时相同的焊接工艺。采取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选用北京固本耐磨焊丝,配合熟练的焊接人员。焊前需预热焊接部位,焊后须去除焊接部位应力,以避免引起刀盘焊接变形。采用多层多道焊接方法,保证焊接质量和强度。

  4、修复刀盘主梁

  焊接前采用加热设备加热原主刀梁和新主刀梁之间的焊缝,使其达到120℃后进行焊接。采用多层多道焊接方法,单条焊缝宽度应≤10mm。焊接完成后采用保温棉对焊接部位进行一定时间的保温,然后采取振动法消除应力。为保证主梁间刀箱的安装,对焊后突起进行刨除,保证平面度小于5mm。

  5、修复滚刀刀箱和切刀刀座

  定位新滚刀刀箱部与已安装滚刀刀箱背部处于同一平面。按照图纸(可参照原图纸)定位无误后,进行拼点焊接,焊接参数参照刀盘结构件。采取同样的定位方法,焊接修复切刀刀座后,安装新的滚刀和切刀。

  6、修复刀盘喷口

  现场加工、焊接原刀盘喷口较困难,所以对新喷口的结构形式进行了局部改进。同时在喷口处增加保护钢板,堆焊耐磨网格,其管路采用10mm钢板进行保护。

  本次刀盘修复工作共历时80余天,对项目工期和成本均造成了较大影响,为安全、顺利地完成该项目剩余工程量,盾构机在恢复掘进后应时刻观察掘进参数,及时检查刀盘刀具磨损情况,高度重视刀具更换质量,针对不同地层做好渣土改良工作。通过本次刀盘修复,盾构机得以顺利完成项目施工。

  二、北京地铁砂卵石地层施工盾构刀盘修复案例

  北京地铁四号线四标段区间隧道穿越的地质属砂卵石地层,工程共投入两台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直径为6.14m的土压平衡盾构进行区间隧道掘进。通过分析刀盘在砂卵石地层中掘进时的磨损原因和部位,在现场进行了刀盘设计改进及修复施工。

  1、刀盘内部装置的修复

  (1)将已磨损的刀盘外周切除,清理刀盘辐条和面板空腔内的砂土。

  (2)脱落的仿形刀液压缸重新定位安装,更换新的带有隔热保护钢丝的仿形刀油管。

  (3)刀盘内的加泥管路全部拆除,清理通畅后,再重新安装到中心回转体和加泥出口处。

  2、刀盘本体结构的修复

  (1)盾构出洞刀盘吊出地面后,将刀盘被磨损的外周部分全部切除,按照盾构刀盘结构的原设计,将刀盘外圈钢结构部分分为3块在工厂内进行机加工,确保拼装后刀盘周圈的椭圆度等精度符合要求。

  (2)加工好的刀盘外周运到现场后,先在平坦的地面上将其连接成圆环,调整刀盘外周圆环的偏差符合要求的精度后,将圆环整体套装到已经切除了外周的原有刀盘的剩余部分上,将刀盘的6根辐条位置准确定位,用水准仪将外周圆环与原刀盘剩余部分调整至同一水平面,采取沿刀盘直径方向双向断续焊接的方法,逐步将外周圆环与刀盘的6根辐条和6块面板完成满焊。

  (3)完成刀盘钢结构焊接后,分别向6根辐条的空腔内加气压,检查焊缝的密闭性能,确认无任何泄漏现象。

  3、刀盘附属结构(刀座、刀具)的修复

  (1)按照原设计图纸尺寸进行缺失刀座的加工,并按照图纸定位尺寸焊接新的刀座。对仍然完整的刀座进行加固处理,对所有刀座的本体进行耐磨处理。

  (2)按照刀盘原设计方案,将12把全新周边刀焊接到刀盘外周;将40把全新强化先行刀焊接到刀盘6根辐条上;更换1把仿形刀;更换位于刀盘外周的62把刮刀。

  4、刀盘结构表面改进

  在刀盘三角形面板磨损速度较快的外周圈约20cm宽范围内的面板上加焊网状耐磨层,在刀盘辐条上强化先行刀之间加焊网状耐磨。

  5、刀盘外周刀具及其保护的设计与改进

  (1)在刀盘6个三角形面板的外周两侧面,每侧各设置两把形状如刮刀的周边刮刀,采用螺栓连接在刀座上,共设置24把。

  (2)在刀盘面板迎土面外周的中间部位焊接长100mm、宽70mm、厚45mm的保护周边刀根部焊缝的保护块,保护块上嵌有硬质合金。

  (3)在刀盘外圈沿刀盘宽度方向,每隔250mm焊接一道宽25mm、高15mm的耐磨堆焊保护条;沿刀盘外径宽度方向均布焊接12把长350mm、宽50mm、厚15mm的外周保护刀,增强刀盘外周的耐磨性能。

  6、其他设计改进

  (1)在刀盘面板上增加2个泥浆注入口,减少土体与刀盘的磨擦时间。

  (2)将面板式刀盘进土开口部位的钢结构制作成半圆形,有利于土体进入土仓。

  (3)设置刀盘外周周边刀磨损检测装置。

  通过对北京地铁砂卵石地层盾构刀盘设计改进,在经济效益方面,仅用20余万元左右的维修改造费用,就可将盾构刀盘修复如初并得以改进,为公司节省了购置新刀盘所需的130万元费用。

  三、西安地铁三号线盾构机刀盘修复案例

  盾构机出洞后,具备修复刀盘的空间条件。依托西安市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盾构刀盘修复实例,介绍筋板修复、刀盘校正、刀箱定位、泡沫喷嘴修复与保护等修复技术。

  1、清理残根

  采用氧焊及气刨工具,对面板筋板残根以及刀箱刀具残根进行清理,按焊接要求打磨出坡口面,为焊接工作做好准备。

  2、筋板修复

  (1)在残根上作出标记并进行拓样工作,根据图纸确定补贴复原筋板的泡沫塑料样板,然后按样板加工所需钢板(筋板采用50mm厚16Mn钢板);

  (2)将筋板残根与钢板焊接。为保证焊接质量,在对接口处加工45°角坡口,采用多层焊接将坡口填平。

  3、刀盘校正

  (1)考虑到校正刀盘时对主轴承的负面影响,将刀盘与前盾进行加固。加固区域确定在刀盘的未变形区域,既要保证对主轴的影响小又要保证未变形区域不产生二次变形。

  (2)将变形区域的撕裂筋板和影响刀盘校正的筋板割断,仅留背板。在其后面与土仓板间放两台液压油缸将刀盘缓慢顶出,顶到位置后用“工”字钢和角钢将刀盘与前盾焊接在一起,防止反弹。

  (3)在筋板割断处加工坡口进行焊接,保证焊接强度,增加支承钢板和复焊板,进行应力放散。待应力放散基本完成后将所有固定刀盘的支点拆除。

  4、刀箱定位安装

  (1)刀盘面位置确定

  采用在前盾上焊接六根定位钢筋的办法确定一个与前盾面平行的平面,此平面从定位钢筋上挂线相交确定,作为刀箱定位的参考基准面。

  (2)刀箱定位

  根据参考基准面及图纸尺寸,订出刀箱与盘面的相对位置,保证刀刃相对于盘面的高度一致。

  (3)边缘滚刀的安装

  为了满足安装的角度,结合现场条件,用木板制作所需角度的样板尺,经过使用样板尺,能保证边缘滚刀的安装角度。

  5、刀具安装

  (1)小刮刀刀座的安装

  以刀盘实际测绘基准面,利用残根和图纸标定的尺寸进行刀座的定位。先在内、外两端各定一把刀座,而后利用角钢定出其它同一直线刀座的位置,刀座全部定位后进行加固焊接。

  (2)边缘刮刀刀座的安装

  保证正面区域的小刮刀在同一平面上,边缘区域与设计相符,保证开挖圆周的直径,定位后焊接牢固。

  6、泡沫喷嘴的修复与保护

  (1)泡沫喷嘴修复

  当面板全部磨损,只留下泡沫管道的一部分时,需重新安装泡沫管道及喷嘴。安装泡沫管道与喷嘴只能在安装面板之前完成。

  (2)泡沫喷嘴保护

  为避免泡沫喷嘴发生堵塞现象,根据丁坝挑流的原理,对泡沫喷嘴采用环形保护,改变“土流”流向,保护喷嘴部位不受土体堵塞,使泡沫能够加入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