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送器装的让人很无语

楼主(2017-09-14):
今天计算水头损失,需要采集出口压力,发现有几台没上来压力数据,到现场检查压力变送器,发现看个数可真困难,而且水管居然从管顶部取压,发现有两台压力变送器进水了,查看发现是从进线口进去的,密封接头没有拧紧,安装队没有仪表安装工,公司做管理的不懂技术,工程都是被这样做烂的。

楼主:
这是测气体的变送器安装,第一台离地只有20多厘米,让人怎么看,而且还平装,第二台也同样是平装,做自控时间久了,知道多了也纠结,不是自己的事,但是看见了真是心烦。

网友A:
垃圾工程多得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测气体的变送器安装,第一台离地只有20多厘米,让人怎么看,而且还平装,第二台也同样是平装,做自控时间久了,知道多了也纠结,不是自己的事,但是看见了真是心烦。

哈哈哈 。。。。。。呵呵 。

网友C:
这个帖子,偶几天前曾经在一楼回复过,纯粹的技术帖,也不知啥,谁给删了。

好吧。。。

纯技术不让说,偶就不说技术。

压变平装,是非常好的办法,别说什么气体应该装在上部,实质上水平安装比垂直安装要好多了。

单纯的说一下阀门,这个针型阀在现场使用中真心不好用,内部节流空间太小,极易堵塞,远没有闸阀、球阀好用。

离地太近无法看,你可以把压变的固定丝拧上个90度,让压变显示成水平状态,你就可以尽情的看了,很简单,用300的扳手拧一下就行

动动手啊,动动脚,我也不会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偶几天前曾经在一楼回复过,纯粹的技术帖,也不...

遇到你这样的用户安装公司都会乐坏的,你干活人家收钱.

个人觉得安装有安装的规范,一旦将技术要求放低,底线是很难把控的。

如果是针型阀容易堵塞,更应该装在管道顶部。变送器在水平管道上安装,如果介质是液体要装在中部靠下部位,防止气体进入,如果是气体应该安装在管道顶部,防止液体进入。

网友D:
看见这样的不合格工程,真的让人很无语,难道就不能找个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解决这些问题吗?不合格工程是对自己工作的不负责,更是对对人民的不负责!

网友B:
水平管道上,

测气体压力也好,

测液体压力也好,

哥觉得,

压变都应该,装在管道上部,

管道里只有一个压力。

那怕管道里,有半管液半管气呢,还是一个压力撒。

传感器膜片,接不接液,都不会影响到它测压。

管道中液柱的自重,对管道测压来说,是可忽略项。

压变装在上部,还有个好处是,料液中的沉积物,不会堆积到传感器膜片上,这样仪器的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间,必然会得到加强,甚至会终生免维护?

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是专业的安装公司,还是按照规范来,就像我们讨论的一样,有的人觉得变送器装在上面好,有的觉得装在下面好,如果都是这样去做安装,仪表安装的就没有了验收的标准了。

我做过一年多的施工,做工程不像给自家干活想怎样就怎样,规范很重要,就像我们做技术,要遵循理论、国家强制规定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专业精神。

有时候我们看到老外做事情都是严格按照规定,我们会觉得人家专业,同样我们如果也认认真真的按照规范去做事,别人才会看到我们的专业能力,如果一个团队的做事方式都是临时想出来,那还要企业管理和文化干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是专业的安装公司,还是按照规范来,就像我们...

呵呵。。。

按照规范,请问哪里的规范说,测量气体压力时,其取压口必须在管道的顶部取压??

偶上学时的教科书上的第一章就是压力测量部分,对于取压口的选择中,第4条中就有清晰的说明:如果介质是气体,取压口应开在管道横截面的上侧,以免气体中析出的液体进入压力信号管道,产生测量误差。。。

1、要求中规定应该开在横截面的上侧,而不是顶部。。

2、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气体析出的液体进入压力管道

3、最终的目的是防止产生测量误差。

说白了,之所以取压口的开口位置有要求是为了减少测量误差。

那么请问水平取压,其引压管内会积液???

怎样积液?压力变送器的接压口,在取压管连接密封面的中心位置,即横截面的中轴上,测量气体的过程中水平的引压管内积液能够做到达到横截面的中轴??

如果你说工艺管道积液超过这个引压管,会造成压力变送器进液,从仪表的测量说这样液体的静压能够产生测量误差,那几厘米的液体能够产生多大静压??对于测量能够产生多大影响,如果真的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个测量误差,那好,请问如果工艺管线都积液到取压管的附近了,这个气体管道还是正常的么?还能使用么?气体带液造成的安全隐患远比对于压力的测量影响更大,从安全的角度说如果真的由此造成压变不准,在维修中发现管线带液,其意义还是积极的一面。

气体管道在使用中如果带液的高度到了这个引压管的水平位置,那么估计这个设备早完蛋了,带液造成的燃爆早已经让其不复存在。

之所以偶在上一个帖子中说过水平安装比垂直顶部安装要更好,是基于现实使用中的经验得到了,原因关于安全运行的考虑。

气体管道运行中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泄漏,尤其是危险气体无色无味的泄漏,难发现,危险高,比如氢气的管道,对于密封要求非常严格。

垂直管道顶部安装压力变送器压力表等,现实中的隐患是密封效果不好,原因安装维护过程中的禁锢密封比如水平安装好操作,通俗的说水平安装扳手能用使上劲,密封效果好,垂直安装操作中使劲不理想,造成密封效果不好。而且尤其是这种两端带螺纹的针型阀,在现场使用中常见的故障是,禁锢这头那头松,紧了那头这头有变松,如果没有两个大活扳手很难搞定,而且如果摊上一个责任心不强的仪表工,其效果很不好,现场操作中用肥皂水喷壶试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垂直的比水平的多的多。

呵呵,,,,

以上是偶的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是专业的安...

规范中气体要装在管道管道上半部分上,估计斜着安装的人不多吧,关于液体虽然规范上是要求安装在管道的下半部分,但是施工中常常中部取压,这样管道内部沉积物不容易堵塞取源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嘿嘿。。。

1、是上半部不是顶部

2、是应不是必须

3、倾斜安装的现场多的很,只是你没有碰到。

网友C:
再者谁说液体测量中,施工常常中部取压,你看看现场横着走的液体管线,有几个是从中间开孔焊接的??

楼主:
没有管理,没有质量标准的施工队你就是买了防护等级再高的产品都是白给,这两台已经变成了垃圾。水是从进线口进去的,电缆类型DJYVP 1x2x1.0的,锁紧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B:
1、规范是个指导性技术文件,并没有强制性吧?

    。

2、写规范的人啊,他也不是神仙上帝,

   他难免会有,看问题不周全的地方,有认识上的局限性。

   甚至自动化教科书上,把多只热电偶并联使用的条件,都会讲错,

   抄来抄去一错再错几十年。

   。

3、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让工况,尽可能少地影响仪器正常工作,是安装仪器的大原则

   。

   水平管道测液体压力,如何安装取源部件这个问题,

   上面规范5.3.5.2所讲内容 —— 哥认为简直就是无脑!

   比如水平管道里走的是泥浆矿浆,

   压力取源部件,如果按规范装在管道下半部分的话,

   那么只需几分钟,就要糊膜片堵取压管的,那还测个屁的压力挖!

   此时唯有把取源部件,垂直装在管道正上方,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取压管畅通。

   。

   再朝前走一步呢,

   我们帅克而今设计的泥浆矿浆取源部件,传感器膜片就不接触料浆,

   而且隔离气,还是以零泄漏状态,被日久天长地封存在取压管中的。

   。

   哥昨天发了个帖,说的就是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