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霍尔元件和单极性霍尔开关元件的区别

楼主(2017-09-15):
霍尔位置传感器是一种小封装,集成多功能的线性霍尔传感器件。该器件可在永磁铁或电磁铁的磁场中可靠工作;在一定工作电压条件下,其输出电压正比于磁场强度的呈线性变化。
线性霍尔元件会根据磁场的强弱触发出抛物线式的行程,比如电动车的加速把是用线形霍尔元件,可以根据磁场的变化,是速度从加到最大,但是磁场强度超过某区间最高点时,速度始终保持不边。而霍尔单极开关电路是用通过磁铁离霍尔的远近而给出单单片机两个信号开和关,靠近霍尔就开,远离就关。
线性霍尔元件是随着磁场的大小输出不同的电压信号(模拟信号),霍尔开关是指感应磁场的有无,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单极性霍尔位置传感器集成了多个功能块于一个小封装内的霍尔效应器件。该器件能可靠工作于永磁场或电磁场,特别适合用做单极磁感应开关。
该器件内置电源调节器,从而满足3.8V到28V宽工作电压范围。内部集成电源反接保护线路,防止电源极性意外接反损坏传感器。片内还集成霍尔电压发生器,温度补偿线路,比较器,抗噪音施密特触发器及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A(2017-10-30):
直流钳表的传感器就是线性霍尔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