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主线路不同接法有什么区别?(如图)

楼主(2017-09-15):
各位老师,如图,星三角启动线路中主线路这两种不同接法有什么区别吗?求指教。初入行,抱歉!

网友A:
这两种接线方式元器件选型不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接线方式元器件选型不一样大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怎么选型呢?

网友A:
一般图二中选型是KM1和KM△取额定电流一半再乘以1.5 ,KMY取额定电流的根号3分之一再乘以1.5

而图一中KM1就需要根据电机额定电流来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图二中选型是KM1和KM△取额定电流一半再乘以1....

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