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71电机梯形控制怎么正反向

楼主(2017-09-15):
怎么操作?

好像不能改变控制代码,在脉冲量前加个负号就是反方向?这样做靠谱吗?

网友A:
正负号就是控制方向,正号省略

网友B:
按楼上的试过了么,试过回个话,我们也好借鉴一下!

网友C:
绝对定位是根据目标值来走的,如你要走10000 是正转。如果你把目标改为5000它就反转到5000停下来。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学习。程序通过没有

网友E:
同样关心楼主的程序怎么样了

网友F: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G:
看一下   觉得你们好牛

网友H:
要加负号的,原点是0,正方向就大于0,负方向就小于0

网友I:
要加负号的    ﹣是反转

网友J(2017-10-24):
用增量式会更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   觉得你们好牛

网友L(2018-04-27):
不管增量式还是绝对式,都很简单,,增量式是走点的,绝对式是走位置模式的

我的她你在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可敬

网友M:
脉冲数的正负是决定方向的

网友N:
目标值决定正反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目标值决定正反

网友P(2018-06-14):
学习一下, 我不是很懂,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