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图片动画怎么制作

楼主(2017-09-15):
这种图片是怎么制作的 还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图片格式  PNG 图像 (.png)     BMP 图像 (.b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动图………………

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B:
这个你可以跟我学,不要太简单啊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多个图像组合交替显示的,效果就是动态了。比如有10个风扇叶图,1-2-3----10,交替出现,用一个变量WORD类型控制变换,可以300MS使变量数值加1,图就变一次,加到11时变量又赋值1,来加循环。这个我用台达的屏做过。

网友D:
网上就有很多gif的动画图片。做一张静态的和动态的,不同状态隐藏一张就可以了

网友E:
延迟循环+隐藏,可以实现的,昆仑通泰的做过,好久了!现在厂里都用的西门子,还没试过。

网友F:
这不同角度的位图,可以用交替显示。

网友G:
以前用过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这些动画有些是预制的,或者自己添加脚本属性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H:
做的话就多个图片按位 变换位置然后显示出来就是动态的了 好多动态都是 这么做的 不要怕麻烦

网友I:
这个需要自己用软件做动图,然后倒入触摸屏里面作为动图,才可以的

网友J:
我也搞不懂

网友K:
先在网上找些素材,用PS软件把图片抠出来保存成PNG格式的图片,然后再用时间轴功能就可以制作动态图了

网友L:
我也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M:
这个我试过,动图直接用上去就行了

网友N:
先用GIF制作软件或者在网页制作也可以,然后将制作好的GIF图片导入到程序里就可以了

网友O(2018-09-12):
坐等答案,学习中

网友P(2018-10-15):
不靠谱,不靠谱不靠谱不靠谱

网友O:
多位图!!很简单的

网友Q:
哪里有好看实用的动图

网友R:
欢饮加入电工讨论怎么做动画界面2411625

网友S(2018-11-21):
就差素材了

网友T:
你这个图片是照片还是截屏的呢?

网友U(2019-02-13):
观后感和价格就会

网友V:
  用3D设计软件做好后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W:
我也想要,用PS做好麻烦呀

网友X:
先看帮助里面介绍,再自己动手做看看,不懂就请教!

网友Y(2019-03-27):
广告那么多的?

网友Z(2019-09-27):
引用 网友S:
就差素材了

网友AA(2020-06-27):
谢谢楼主大气啊啊啊

网友AB(2021-01-08):
试试 能不能再说

网友AC(2021-05-09):
学习

低調,哼小曲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D:
网上就有很多gif的动画图片。做一张静态的和动态的,不同状态隐藏一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