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空压机才是真正的省电?

楼主(2017-09-15):
空压机是各行各业不可缺少的,但是空压机浪费电,这是大多数企业为之头疼的事情。随着节能环保大力推行,如何实现节能是许多空气压缩机厂家以后为之努力的目标。而节能是变频螺杆空压机最大的优点,使用变频螺杆空压机能为企业节省一大部分电费,这也是许多企业力捧变频螺杆空压机的原因。下面小编通过一组数据,为大家分析,为什么变频空压机才是真正的便宜。

  一、变频螺杆式空压机优点

  寿命长、费用低

  长期全速或高速运转对任何设备都是不利的,空压机亦如此,以前有客户采用“—用—备”,一是为了备用,二是为了可以相互切换轮流使用,避免单台机组长期高速 运行对机组的不利;而变频空压机缓速而平稳的运转,减少了机组的磨损,既延长使用寿命,也延长了它的维护周期,自然节省运行费用。

  螺杆空压机对自发电用户有极大帮助

  用过普通空压机的用户在自发电时很有体会:空压机的启动电流是相当大的(普通螺杆机3倍,活塞机7倍)空压机频繁启动或加卸载时会使发电机冒黑烟甚至噎死,并且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改用变频空压机后,它几乎以零负荷状态启动和长期缓速平稳运行,让用户发自内心的满意。

  真正的便宜

  付给供电所的也是钱,当三年省下的电费能捡回变频空压机的投资费用,这才是真正的便宜。因此任何再便宜的机器与变频机

  二、数据分析变频螺杆空压机节能省电

  在生产上不管用气多少,普通螺杆机从上班到下班一直如此,虽然气压打满后机组会卸载空运行,但卸载空运行时机组在消耗45%的空载损耗。一般情况平均卸载时间约占总运行时间的30%,那么一台37KW的普通螺杆空压机会因此浪费28000元/年的电费。也就是说:变频空压机不存在卸载,因此也不存在空载浪费。

  用不完浪费计算法

  30%卸载时间X(卸载时间的损耗37KW X 45%空载电流)X 8000小时/年 X 0.7元/度=28000元/年(一般情况下空压机的实际用气量会小于机组的额定产量,有的是因为购买时考虑的余量,有的是因为局部时间只用一部分的气,有的是因为生产上淡旺季的问题等等,这样的状况会多供少用属于“用不完”。)

  低压力省电:“高 压低用”这也很浪费,就像“用不完”一样。普通螺杆机始终6-8公斤频繁加卸载工作,实际也就只用了6公斤,那么多山来的2公斤频繁爬升会让机组多消耗 14%(每爬升l公斤多耗7%的电流)。按频繁爬升时间累计是70%,这样一台37KW的普通螺杆空压机会因70%的频繁加载多浪费20300元/年。同样如果是变频空压机它始终保持6公斤不变的供气,那么也就不存在这2公斤的爬升损耗了。

  爬升浪费计算法

  70%卸载时间X(卸载时因2公斤爬升37KW X 14%)X 8000小时/年 X 0.7元/度=20300元/年

  永磁变频空压机运行平稳、缓速,既无普通螺杆机的频繁加卸载声,更不像活塞机有突然的启动声,而且避免了普通螺杆机长期高速的高负载声。而且从本质上讲,变频机的配置和造价也远远要高于普通螺杆。

网友A(2023-07-10):
有个误导,认为变频就一定省电,其实要看你的使用工况。一般来说恒定负载用变频的意义不大,而且,购置费用比非变频高一大截。只有在负荷波动大的情况下使用变频才有节能和节约费用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