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柴油发电机组输出电压不稳定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15):
可能原因如下:

1、电线接线部份松动 解决方法:检查柴油发电机组各连接部分,并与修理。

2、控制屏电压-电流选择开关失效 解决方法:柴油发电机组更换该开关。

3、控制屏电压调整电阻器失效 解决方法:更换电压调压电阻器。

4、电压表失效 解决方法:换电压表。

5、调压器不良或未调整调压器 解决方法:检查调压器。

6、柴油发电机组运转振动过大 解决方法:检查柴油发电机组避震设备。

7、引擎速度不稳定 解决方法:调整或更换引擎燃油系统零件使其速度稳定。

希望以上的介绍能给用户带来参考。如果用户在使用发电机组的过程中遇到机组电压输出不稳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地找出原因,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