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界面如何插入图片啊求解

楼主(2017-09-15):
各位大神!  小弟求教个问题。在触摸屏的界面上怎么插入图片啊?  如公司的LOGO.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8-04-09):
在选项-图形库里面导入图片

网友B:
 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内添加公司的LOGO就可以了。

网友C:
好样的。下载下来学习学习。以后自己用。

网友D:
首先做个LOGO图片,然后可以上传插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