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4仿真没有S7-300

楼主(2017-09-16):
刚开始学习博途,用300CPU编写完程序,仿真时发现仿真器内没有S7-300/400CPU,只有S7-1200,S7-1500,请问如何对300 /400CPU进行仿真

网友A:
博图中对于300的仿真依然采用PLCSIM V5.4 SP8,因此请勿使用PLCSIM V14对其仿真,直接在博图软件中启用仿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图中对于300的仿真依然采用PLCSIM V5.4 SP8,因此请勿使用PLCSIM V14对其仿真,直接在博图软件中启用仿真即可。

您好,安装博途时未发现STEP7 V5.4 SP8,怎么搞

网友B:
反正我不会主动选用西门子任何器件:因为西门子是世界行贿冠军

网友C:
回复内容:咱!

引用 网友A:
博图中对于300的仿真依然采用PLCSIM V5.4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不会主动选用西门子任何器件:因为西门子是世界行贿冠军

你曾经还发誓说不用西门子,现在变成了不主动用西门子,你就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货,当然,你的水平不足以能很好的使用西门子,用了一万套竟然连基础的编程都不懂。

网友D:
博图还不太会用,我也是初学者。s7300和400听说是可以仿真的,看到楼上说了就试一试。学习学习

网友E:
    博图有仿真的呀!我刚才打开试过了,有的

网友F:
启动的仿真软件是不正确的

网友G:
用的是V13的,还没用过V14,应该差不多吧,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H:
安装好 PLCSIM  在博图里面直接 有个按钮 点击 即可  除非你plcsim 没有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