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LINK通讯

楼主(2017-09-16):
用台达SV2与台达A2伺服link通讯,只能读不能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这个是程序请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的TXD线断路了吧?

程序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想问一下注释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C:
看看台达plc说明书2-74.台达plc跟伺服驱动好像有专门的指令吧

网友D:
不懂,帮顶,只为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E:
的很好,学习下  。话说积分系统弄得帖子水分好多31·3

网友F:
LINK里面的设置看看  程序没毛病

网友G:
怎么不用485通

网友H:
正好这两天我也在玩这个,程序写的没什么问题。看是不是NWCONFIG没有设定。我通讯了好几组数据都没问题。

网友H:
个人主页有下载的。

网友I:
看看多少分啊,我没有积分的啊

网友J:
现在是什么情况来了

网友K: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L(2017-11-12):
题主是否找到原因,我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同样问题,只能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