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17-09-16):
任何PLC都具有自诊断功能,当PLC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分析故障原因。一般当PLC发生异常时,首先请检查电源电压、PLC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异常。然后再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检查PLC自身和外部有无异常。

下面以松下系列PLC为例,来说明根据LED指示灯状况以诊断PLC故障原因的方法。

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

当向PLC基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表面上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如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他异常情况,使基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更换保险丝来解决(某些产品无法自行更换)。

出错指示([ERRORLED闪烁)

当程序运算错误(如除数为零、参数设置错误等),或有异常干扰、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RRORLED会闪烁,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

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检查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干扰源。发生错误时,R9007被接通,在编程软件中[在线] [状态显示]可以查看错误提示及错误代码。

发生运算错误(错误代码45)时,发生错误的地址会被保存在特殊数据寄存器DT90017以及DT90018内。错误代码为19时为程序语法错误,请定位到出现错误的语句,修改正确后清除错误。错误代码为20以上时,为语法错误以外的自诊断错误,可以使用编程软件直接清除。

出错指示([ERRORLED常亮)

由于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异常干扰的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过长,则系统监视看门狗定时器工作,[ERRORLED灯常亮,PLC处于STOP,同时输出全部都变为OFF

此时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恢复正常,请检查一下有无异常干扰发生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的情况。另外,请检查PLC的接地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程序是否存在无限循环操作,检查JMPLOOP等控制流程的指令,中断指令是否连续执行。

如果进行了全部的检查之后,[ERRORLED 的灯常亮状态仍不能解除,应考虑PLC内部发生了某种故障,请与厂商联系。

输入指示

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请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OFF状态。如果输入开关的额定电流容量过大或由于油侵入等原因,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OFF的输入。如果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输出指示

不管输出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A:
的很好,学习下  。话说积分系统弄得帖子水分好多123

网友B(2017-11-13):
感谢分享,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C(2019-07-16):
厉害啊,大神帮我这个小白分析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