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整流逆变一体模块后怎么上电安全。。

楼主(2017-09-16):
最近刚开始买了两本变频器的维修书,开始从头学起。现在找了一台1.5KW的艾默生变频器进行破坏性实践测试。书上要求不能带高压测试光耦的输出,必须断掉P脚接上低电压进行各项电压波形的检测,而像这样小功率的逆变和整流一体的模块,怎么上电测试要安全点。。是不是必须把模块拆下来,另外接个整流桥。但是这小变频器,旁边的电容挡着吸锡抢下不去,没有空心针头,拆了半天也没有拆下来。如果不去掉高压的话,用MF47的指针表或者福禄克F111的数字表,那个要安全点。

网友A(2018-03-16):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变频技术研发15年,以变频器研发,生产,销售,代购,维修,变频柜订做等一条龙服务占领市场,以口碑开路,技术服人,服务入心为己任做全方位变频器服务商

网友B(2018-05-17):
楼主学习的如何了?

网友A: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