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汇川H3U3232MT的PLC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16):
买了一个汇川H3U 3232MT的PLC遇到了奇怪的问题,输出点全部能正常输出,输入点X0-X7正常,X10后面的磁性开关都不亮,我都用正常的磁性开关试了好几个点都一样,是PLC质量问题吗? ?

网友A:
是的,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正常? 怎么说

网友B(2017-12-25):
后面还有一个公共端口  S/S没有接吧

网友C(2018-03-27):
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网友D(2018-10-31):
引用 网友B:
后面还有一个公共端口  S/S没有接吧

-------------------------看来

你也遇到过呀

网友E(2019-07-10):
1、公共端S/S有没有接;2、用按钮测试X端口是否正常;3、磁性开关单独通电测试是否正常;4、磁性开关线有正负之分,根据S/S的接法确定有没有接反;

网友F(2022-03-14):
引用 网友B:
后面还有一个公共端口  S/S没有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