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三菱FX1Nplc控制台达B2系列伺服器正反转频率不一样,给的脉冲数一样

楼主(2017-09-16):
为什么我用三菱FX1Nplc控制台达ASD B2系列伺服器正反转在伺服器显示器上显示的频率不一样,给的脉冲数都是一样的,一个方向能达到,另外一个方向只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多点,设定一万的脉冲数,没达到的只能显示8063个脉冲左右,另外一个就是设定的个数10000.我开始用的是PLSY指令现在改成DRVI指令还是那样。

 补充一下CN1端子我是自己用网线焊接的,脉冲线我是用普通线接的(可以说是没有屏蔽处理,连接线都没地方接地),我就在我家里测试的应该没什么干扰之类的吧。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

如果说是干扰的话不应该一个方向达不到另外一个方向能达到呀,而且达不到的那个数字还很稳定基本就偏差一个数字。  有没有什么参数会影响这个输出频率。

我把两个脉冲数量正负号改过来之后然后编程另外一个达不到输出频率,

  也就是呆负号的达不到实际设定输出,

哪位大师能帮帮忙。

网友A:
这个建议你将发出来的脉冲送入X0进行高速计数即可知道问题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你将发出来的脉冲送入X0进行高速计数即可知道问...

具体点怎么操作呢  是从程序上还是,直接把Y0的输出设成C235的条件吗。还是怎么操作。

这个办法挺好可惜我们想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建议你将发出来的脉冲...

错了   C235是指定输入口的     请帮人帮到底指教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

忘了可以调用寄存器查看脉冲了,谢谢提醒。

楼主:
调用了D8140输出的脉冲是对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