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新品试用#——钳形电流表试用

楼主(2017-09-17):
第一次试用钳形电流表,在相关福特汽车论坛搜资料发现钳形电流表可汽车蓄电池状态,查看下该仪表基本情况

电 源 DC6V 碱性干电池(1.5V AAA×4)

测试方式 钳形CT,积分方式

传输方式 无线传送,直线传输最大距离约300m,能穿透多层楼房障碍

显示模式 4位LCD显示,背光功能,适合昏暗场所

LCD 尺寸 47mm×28.5mm

仪表尺寸 宽高厚:76mm×255mm×31mm

钳口尺寸 Ф48mm

采样速率 约2次/秒

测量范围 0.0mA~1000A(50/60Hz自动)

分 辨 率 0.1mA

换 档 0.1mA~1000A全自动换档

测试精度 23℃±5℃,80%RH以下 0.1mA~299mA: ±1%±3dgt

0.30A~9.99A: ±1.5%±5dgt

10.0A~199.9A: ±2%±5dgt

200A~399A: ±2.5%±5dgt

400A~600A: ±3%±5dgt

601A~1000A: ±4%±5dgt

线路电压 60KV以下线路测试(带5节绝缘杆操作)

数据存储 99组,存储过程中“ MEM” 符号指示, “ FULL ”符号闪烁显示表示存储已满

PEAK 保持 自动保持高处的测试值,通常测试模式下长按 HOLD 键至PEAK灯亮,即开启PEAK保持功能

数据保持 通常测试模式下按 HOLD 键保持数据,“ HOLD ”符号显示

数据查阅 “ MR ”符号指示,能上下翻阅所存数据

溢出显示 超量程溢出功能:“ OL A ”符号显示

无信号指示 当接收器没有收到发射信号时动态显示“ no- - ”符号

自动关机 开机约15分钟后,仪表自动关机,以降低电池消耗

电池电压 当电池电压低于4.8V时,电池电压低符号显示,提醒更换电池

仪表质量 检测仪:约335g(含电池),仪表总质量:约2.5Kg(含绝缘杆和电池)

工作温湿度 -25℃~40℃; 80%Rh以下

存放温湿度 -10℃~60℃; 70%Rh以下

绝缘杆尺寸 φ32mm,1m/节(5节)

绝缘强度 AC 100kV/rms (第5节绝缘杆与高压电流钳钳芯之间)

结 构 防滴漏Ⅱ型

钳形电流表在汽车

钳型表夹在蓄电池正极的粗线上,

将钳型表打到直流电流档,进入峰值测量状态。启动发动机,读取钳型表上的峰值,温度记录仪 对照汽车厂家规定的峰值电流是否一一致,(不同车型的马达启动电流各不同)。这时候我现

流低于正常规定值,

于是开始按下顺序检查:

红外测温仪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 数字万用表 风速仪 噪音计 数字噪音计 便携式噪音计 照度计 温湿度计 温湿度记录仪 钳形电流表 接地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仪 数字兆欧表 数字示波器 热像仪 激光测距仪 数字函数示波器 转速计 水份计 温度记录仪 红外测温仪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 数字万用表 风速仪 噪音计 数字噪音计 便携式噪音计 照度计 c 温湿度记录仪 钳形电流表 接地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仪 数字兆欧表 数字示波器 热像仪 激光测距仪 数字函数示波器 转速计 水份计 温度记录仪

蓄电池正极电缆线的接触、启动开关SW、开关导通弹片、蓄电池负极电缆线,发现

启动开关接触不良

先将钳型表功能开关放在DCA档。将钳表状夹在交流发电机到蓄电池的电线上,注意电流的方向同钳表头上箭头方向一至。启动发动机,LCD上将显示充电电流,正常运行后电流值会慢慢下降,这是正常的。以此判断交流发电机是否正常。

占空比是脉冲信号的正半周与一个周期的百分比。发动机电控系统中测试占空比的部位,深圳钳形电流表  主要是以脉冲电流工作的各种电磁阀。如对电控化油器混合比控制电磁阀、怠速电磁阀、EGR电磁阀、活性炭罐控制阀、分电器霍尔传感器的检测等。通过测量的占空比数值与各汽车厂家提供的标准值对比,很容易就可以判断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