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通讯数据与二次表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7-09-17):
工程中用到科隆的流量计与PLC进行DP通讯,流量计上安装在计量泵上面,由于计量泵成套设备包括背压阀,脉冲阻尼器质量不行,造成流量波动特别大,在波动特别大的情况下面板的读数就与通讯到PLC的读数差很大,能差差不多一半,PLC读上来的数较大。后来查看了仪表的参数,发现问题了,仪表面板上的滤波方式采用的是区间滤波,即每秒流量的变化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后舍去超过部分,而DP通讯的滤波方式是根据采样求平均值的方式,这样就造成了读数的不一致。

就是搞不懂为啥一块仪表在面板显示和通讯卡采用两种不同的滤波方式。在流量跳动不是很严重的场合数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跳动太严重的时候就差的太多了。

网友A:
学习喽 。。。。。。

洋狗先穿上2条裤衩,再撕开裤裆耍2b白 ~~~

网友B:
嘿嘿。。。

偶的理解,一个是限定范围的显示,一个是脉冲采集的输出,样式不一当然结果不同,面板显示是安装设定流量的最大值而显示的,比如一块压力变送器,如果测量的压力超过设定范围的最大值的20%或者一定范围,其就显示错误,而不是压力值,虽然它能够测量这个压力,但由于超出了设定范围一定值后就报错。而脉冲实质上采集的是一个时间段内的平均值,就是一个采集脉冲时间内的平均流量。

制式不一导致现实不一也不只是这个品牌的厂家独有,只要是信号输出不同的仪表都有这个问题,比如一块仪表输出面板带电流输出、频率输出、通讯485输出,其现实的数值和精度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计量仪表大都使用脉冲或者总线采集,比如偶厂的各装置的天然气进总表的计量使用的是脉冲量而不是电流量,厂内的发货系统质量流量计使用的脉冲量而不是电流量,同时也使用485总线把质量流量计的各个参数也传输到控制系统中。

再说一下这个楼主的问题,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处理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

计量泵计量泵,既然能够计量的泵,其输出就是稳定的量,你这个计量泵输出的波动特别大,还叫计量泵??

泵都坏了,还找后方的仪表,说仪表不准。不管你是平均值的脉冲,还是区间滤波,都是不准,你使用那个流量都不是准确的数值,那关注这个两个流量不准又有什么意义。就是仪表厂家给你弄成两个一样的数值,你就把这个数值看作准确的了???

所有的仪表都有使用范围和要求,一个波动特别大的工艺情况,偶想现在使用的流量计没有那个能够测量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偶的理解,一个是限定范围的显示,一个是脉冲采...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流量计内部通过计算滤波然后将流量值显示子仪表面板上,采用的是限值滤波的方式,就好像是由高通和低通组成的带通滤波,比如+12l/s~-12l/s的范围是有效变化范围,高出跳动的部分会被截取,比如流量从 5l/s,突然变为20l/s,这时处理后将20l/s限制在12l/s的位置,多出的舍去。而通讯卡的流量初始值是没有滤波的,可以根据跳动情况设置滤波时间长短,根据积分求平均值的方式进行滤波。

我们做仪表的不说计量泵的问题,计量泵自有计量泵提供商去处理。我们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了。

通过加大仪表内部滤波限值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将通信值和仪表面板的值凑的差不多,虽然算解决了,就是不理解为啥要这样,直接把面板上的值给到通信卡中不就得了,可以通过仪表本身设置滤波不就省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嘿嘿。。。偶的...

凑数???!!!

偶不敢认同。

作为一个从事技术的工控人员,怎能用凑数的行为来解决问题??

从技术的角度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不能硬生生的把二变成一,然后告诉用户,现在问题解决了,你看现在两者都是显示一。

请问你凑数的过程中,是怎样的依据认为面板的显示数值就是真实的准确值?

你有什么依据来判断面板显示数值,远传输出数值,那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

而且这种状况,更大的可能是这两个数值都是不对的,那么如此你依照一个数据为基准去把另一个凑到这个数上,让两者一样,就是问题解决了??

偶在上一个帖子中说过,任何仪表都有使用限定条件,现场使用中只有处于这样的限定条件范围内,这仪表的精度、误差、以及测量的数据才有价值,超出这个范围显示的数值不能作为准确值来对待。

而这个帖子中的流量测量的现场状况,已经超出了这个流量计的使用要求范围内,那么不管那个数值本身就已经不准确了,因此你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糊弄心态。。

作为现场的工控维护人员,处理问题抓住重点才能事半功倍。

比如你开车过程中,你的车的发动机突然出现问题,在油门不变的情况下,速度快速的跳变,一时大一是小,导致汽车面板的速度指针指示盘与数值显示两者有了差别,这个时候,你不让维修师傅修理发动机,而让维修师傅把面板的指针和数值显示的速度保持一样,这样的行为会怎样。

嘿嘿。。。。

估计汽车维修师傅像看外星人一样欣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

现场处理问题不能太死板了,用户一直在屁股后面问你为啥两个数据不一致,另一方面计量泵厂家设备确实有问题,设备采购方不让设备厂家来配合调试,自己在那里只会调一调背压阀,冲洗一下管道,这样重复的工作已经做了两周了。在这一的情况下我想办法应付用户的要求,况且在管道压力跳动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数值是准确的,只要设备没有问题了流量也就准确了,这并不是对用户不负责。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处理。

网友C:
特别佩服撞破烂钟——王者之师的敬业精神及对科学的严谨的态度,后生受教了!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也有过楼主这样的经历,为给客户快速的解决问题,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凑合,但是以后只能是以更凑合的事来凑合眼下的事,最终要解决问题,还得从根源开始!

网友D:
来看大家评论,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特别佩服网友B的敬业精神及对科学的严谨的...

=========================================================

你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

那得表计,提供给你,真实的数据,才成挖。

通常来说,

仪器无论加不加滤波运算,

送显示,送通讯,送DA运算做信号变送,

都应该是一个数值。

而仪器处理数据,加滤波和不加滤波,

通常也应该是,

交给仪器用户做选择,做设置

楼主这台仪器,本身变态,算法混乱,

它的出发点,

并不是要提供给你,真实的、"根源"性的数据,

它的目的,

是要让你,看到个不真实的显示值,掩盖住测量数据跳大神。

洋狗呀,

他是要骗你,要把你搞昏头呢,

你昏头了,他的破表,才好鬼混么,

缘木求鱼,你咋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

你除了增加工作量,拼命凑数,

你是走不出困境的

楼主:
流量计在工厂中使用不作为贸易结算的时候,流量往往只是一个参考值,就像我们做窑炉的,回转窑的煅烧带温度是很难测量的,往往通过窑体表面温度来判断,竖窑的热电偶也不是插在炉子的中心测量,只是插到与耐火砖平齐,只是用来做一个参考。我这个流量计管道只有DN10,流量很小,所以很容易标定,只要差的不远就可以满足用户的要求,主要是PLC通讯过来的数据与仪表面板上现实的数据差别太大,需要给用户一个交代,要他们以哪个为准。计量泵相当一个活塞,一下有一下没有,流量本身就不好测量,这种泵主要用在小流量上面,一个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不是只看仪表的精度,如果流量数据跳动实在太严重,精度再高的流量计也没有用。就像烂钟说的主要问题还是在泵上,我的问题也不是纠结在精度上,而是要给用户一个说法上。

网友E:
学习了。以后多关注这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