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FactoryTalkViewMachine的一些BUG

楼主(2017-09-17):
用了一段时间AB FactoryTalkViewMachine软件及PVP Plus  2711 Stantard 触摸屏,期间发现不少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议。

1、对于15寸PVP Plus  2711 Stantard 触摸屏8.0版本不能够给15寸的屏传运行程序,解决的办法是在触摸屏面板的CE系统中的控制面板中,打开服务选型,找到文件传送服务,然后通过电脑访问触摸屏,将允许文件复制到运行目录下,复制进去的运行文件摸屏起动后不会直接运行文件,需要在面板里设置。也可以将软件升级到9.0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触摸屏自带的版本RSLinx不能识别,比如8.0版本的屏RSLinx识别不了,但是更新8.0的固件后仅能识别,更新成9.0后也能识别,只要安装了相应版本的eds文件。

2、传送字体时字体后面板不能正确识别,使用软件中带的工具进行传送字体,尽管字体会传送进触摸屏,但是字体却不能加载到运行程序中,解决的方法是访问触摸屏,将字体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

3、固件升级的问题,Me软件带的在线升级不能升级成功,我试过很多次,8.0、9.0的版本都试过了,在线升级持续时间特别长,即使运行好完成了升级步骤,在起动时也运行不起来。如果升级失败可以使用键盘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要解决升级的问题需要一张SD卡,优盘可能也行,做成固件升级卡,然后插在触摸屏上,按照提示几分钟就能完成固件升级。

4、中文字体显示不全的问题,往往在电脑上的编辑模式下能够显示的字体在触摸上就显示不出来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与触摸屏的分辨率不同引起的,在编辑的时候尽量将字体框拉大一些。

5、软件画面不够用的解决方法,PVP Plus  2711 Stantard这款屏在8.0版本最多支持25个画面,要想使用更多的画面可升级到9.0版本,支持 25个切换画面和25个弹出画面,一共50个画面。

6、关于9.0版本RSLinx Enterprise无法完全显示二级网段设备的问题,比如机架上有几个以太网模块,如果当前访问的是1网段的以太网模块,但是要连接2网段以太网模块下的PLC或触摸屏,但是再RSLinx Enterprise里只能找到部分在这个网段的设备,比如有10台PLC和10台触摸,可能只能扫出1台PLC,这时候只能进行手动添加设备,选择右键添加设备,根据自己的设备类型进行手动添加,设置设备名称和设备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