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刹车与不带刹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9-17):
 刹车,一般指伺服电机后端的电磁机械抱闸装置,一般安装在电机后端,工作时通过作用在电机的主轴上的刹车片,对电机进行刹车并抱死电机主轴。
   伺服电机一般不会通过电磁机械抱闸装置进行制动,而电磁机械抱闸装置一般情况下起到一种应急保护作用,比如运行过程中(比如上下运动等),突然停电,驱动器不能提供制动功能,电磁抱闸会起作用,将电机轴锁死,避免造成意外事件(避免上下运动突然落下等)。

总结 一般情况下 选型不会选择  带刹车功能的伺服电机   原因 1 同规格 价格贵1000左右, 原因2, 可以通过其他的电磁铁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A(2017-11-28):
我现在用蓝海华腾的好年都不坏

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蓝海华腾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B(2018-06-09):
现在刹车价格有所下降,可以选择。

成熟伺服驱动器生产技术图纸

网友C:
一般都用于斜轴或垂直轴,当停止供电时不使机械装置往下掉,刹车的扭矩比电机扭矩稍大于或等于电机扭矩。用途是设备上尽量减少多余的机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