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求解惑

楼主(2017-09-17):
相对定位中,在现场调试过程中,脉冲数设置为999999,为何一段时间后电机会停下来,不会一直持续转动

网友A:
会不会是干扰引起的,相对定位k999999个脉冲,而且速度是400的话,应该会转很久的哦,

网友B:
先查看下有没有报警信息,一般情况会有跟随误差等相关的参数,或者你直接手动长期点动看看能否长转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