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弱电敷设施工中的技巧

楼主(2017-09-18):
1:布局要合理,尽量减少交叉走线,容易造成电缆短路,但是交叉步线是必须要遇到的,能少则少

2:根据电脑的多少预先判断电缆长度,如果每台机器间隔一米.请不要用超长的线连接,那样不便清洁,也不方便管理
3:做好防火,防水漏电措施,这是必须的.网线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埋在墙里
穿线要求

工具/原料

  • 信号线缆

  • 控制线缆

步骤/方法

1.检查管槽
穿线前要严格进行穿线检查,具体要求参见相应的管槽检查要求,下面罗列的是严重影响穿线质量和进度的几个管槽质量问题:
Ø 管槽规格小。
Ø 接口处有毛刺。
Ø 埋地安装管槽阻塞、有水等。埋地管槽穿线前必须全面试穿。

2. 文档准备
Ø 布线系统系统图
Ø 布线系统平面图
Ø 穿线技术要求
Ø 空白穿线报告

3.穿线组织策划
Ø 理解布线系统总体结构,不要穿错路线。
Ø 能明确区分要敷设的各种电缆,不要用错电缆。
Ø 熟悉电缆要经过的管路。
Ø 有丰富的穿线经验,懂得预防典型的影响穿线质量和进度的问题。
Ø 理解并牢记我们对于综合布线系统电缆敷设的特殊要求。
Ø 思路清晰,把信息点分组,一组一组地敷设,不多穿,不漏穿。每组应不超过20个信息点,否则同时穿放的电缆量大,穿放费力容易导致电缆损伤,也容易缠绕、打结,非常影响进度。
Ø 忠实严谨地做标号,并记录长度刻度。
Ø 严格地组织测试,用万用表逐条电缆测通断。

4.穿线技术要求
所有的钢管口都要安放塑料护口。穿线人员应携带护口,穿线时随时安放。
余长:电缆在计算机出线盒外余长30cm,余线应仔细缠绕好收在出线盒内。在配线箱处从配线柜入口算起余长为配线柜的(长+宽+深)。
分组绑扎:余线应按分组表分组,从线槽出口捋直绑扎好,绑扎点间距不大于50cm。不可用铁丝或硬电源线绑扎。
转弯半径:50芯电缆转弯半径应不小于162mm。
垂直电缆通过过渡箱转入垂直钢管往下一层走时要在过渡箱中要绑扎悬挂,避免电缆重量全压在弯角的里侧电缆上,这样会影响电缆的传输特性。在垂直线槽中的电缆要每米绑扎悬挂一次。
线槽内布放电缆应平直,无缠绕,无长短不一。如果线槽开口朝侧面,电缆要每隔1米绑扎固定一次。
电缆按照计算机平面图标号,每个标号对应一条4对芯线,对应的房间和插座位置不能弄错。两端的标号位置距末端25厘米,贴浅色塑料胶带,上面用油性笔写标号或贴纸质号签再缠透明胶带。此外在配线架端从末端到配线柜入口每隔1米用要在电缆皮上用油性笔写标号。
按3%的比例穿备用线,备用线放在主干线槽内,每层至少1根备用线。穿线完成后,所有的4对芯电缆应全面进行通断测试。测试方法:把两端电缆的芯全部剥开,露出铜芯。在一端把数字万用表拨到通断测试档,两表笔稳定地接到一对电缆芯上;在另一端把这对电缆芯一下一下短暂地接触。如果持表端能听到断续的“嘀嘀”声,就OK,每根电缆的4对芯都要测。这样测试能发现的问题是断线、断路和标号错。

5.电缆保护
穿钢管时钢管两端要加护套,所有电缆经过的管槽连接处都要处理光滑,不能有任何毛刺,以免损伤电缆。
拽线时每根线拉力应不超过11公斤,多根线拉力最大不超过40公斤,以免拉伸电缆导体。
本系统使用的电缆是高速计算机网络电缆,价格昂贵,裕量很少。
电缆一旦外皮损伤以至芯线外露或有其他严重损伤,损伤的电缆段应抛弃,不得接续,接续的电缆无法满足信号传输要求。
整个工程中电缆的贮存、穿线放线都要耐心细致,避免电缆受到任何挤压、碾、砸、钳、割或过力拉伸。布线时既要满足所需的余长,又要尽量节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浪费。
布线期间,电缆拉出电缆箱后尚未布放到位时如果要暂停施工,应将电缆仔细缠绕收起,妥善保管,不得随意散置在施工现场。

6.穿线检查
穿线完成后我方的施工负责人要对施工方的工作进行如下检查:
Ø 检查穿线报告
包括长度刻度表,和测试结果。有了完整的《穿线报告》才能给穿线者付酬。
Ø 现场检查电缆主干、分组绑扎情况、抽查标号、刻度,抽测通断。

7.基本问题
如果穿线不能实现基本技术要求会严重影响后期安装的进度和质量。对下述基本要求要高度重视:
Ø 标号要清晰、正确,贴牢固。
Ø 配线架端余线长度要一致,符合要求,过多的余线要剪掉,按要求分组、捋直,从主干线槽的出口开始就绑扎好。
Ø 记录好每条线两端的长度刻度,并严格进行测试。
计算需要多少线的公式
1、最长的线距+最短的线距)/2=平均值
(平均值+5米)X点数=总长度
总长度/305(标准每箱米数)+2箱=总箱数
+的数量也可自己定,第一次的话,宁可多备点,不要事后
2、每个服务需一条4对非屏蔽双绞线电缆或2芯(62.5/125微米多模)光缆;
每个通讯间中水平电缆的总数量=(由通讯间提供服务的工作区的数量)*(每一工作区提供的服务的数量)

工作区水平布线计算:
A:最近信息点距离;
B:最远信息点距离;
C:每层工作区信息点数量
每层所需电缆长度=(A+B)/2*1.1*C
总共所需电缆箱数=各层电缆长总和/305米/箱
3、C=[0。55(F+N)+6]Xn(m)
C每个楼层的用线量
F为最远信息插座离配线间的距离
N为最近的信息插座离配线间的距离
n为每层信息插座的数量

简单公式:
1.(最长线距+最短的线距)/2*1.1= 平均线长
平均线长*信息点=需要的线缆总数
线缆总数/305=需要多少箱线
2. 线数:(最长+最短)/2x1.1+2x楼高
箱数:线数x信息点数/305
3. (最远距离 + 最近距离)/ 2 *1.1 + 层高)* 节点数)/ 305 = 线缆箱数。
其中:1.1系数是损耗;层高是楼层高度,如果水平线槽走天花板,则必须计算;如果是架空地板可以不计;305是1000英尺换算。
4. 最长的网线和最短网线的平均值X总的点数,然后再加10%的冗余
不按公式的算法:
按公式算线长,以我的经验是一定不准的
但是也没有一定准确方法
在施工的过程里还有不可预测的变动呢
我们国家对八芯双绞线(包括五类,超五类,六类)最长布线距离规定在一百米以内
设计院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也会考虑到
那么一般情况下最短的线应该在十米左右,最长的线在九十米左右(留十米的余量)
平均一下,每根线在五十米左右
如果穿越楼层的话,每根再加个楼层高度就可以了
误差不会太大

注意事项

  • 1.旧楼明装塑料线槽穿线
    这种塑料线槽不容易损伤电缆,所以电缆损伤性问题一般不会出现。
    这种环境下穿线比较典型的问题是:
    线槽中线没捋直,扣不上盖。
    2.埋地暗装钢管、线槽穿线
    电缆管路采用埋地安装管槽的情况,管槽阻塞是最主要的问题,穿线前应全面试穿,否则必将被长时间的穿线过程拖跨。

  • 3.吊顶内线槽钢管、线槽穿线
    吊顶上穿线需要架梯子作业,劳动强度较大,但如果管槽敷设都符合要求,应较顺利。应注意的问题是不要一次穿太多(少于20根),一次穿40根比穿两次20根要费时,容易乱。
    室内电缆一般应 铺设在墙壁顶端的电缆槽内。
    通信设备和各种电缆线都应加以固定,防止随意移动,影响系统的可靠性。
    为了保护室内环境,室内要安装电缆槽,电缆放在 电缆槽内,全部电缆进房间、穿楼层均需打电缆洞, 全部走线都要横平竖直。

  • 敷设注意事项

  • 1,当电缆在两个终端有多余的电缆时,应该按照需要的长度将其剪断,而不应将其卷起并捆绑起来。
    2,电缆的接头处反缠绕开的线段的距离不应超过2厘米。过长会引起较大的近端串扰。
    在接头处,电缆的外保护层需要压在接头中而不能在接头外。因为当电缆受到外界的拉力时受力的是整个电缆,否则受力的是电缆和接头连接的金属部分。
    3,在电缆接线施工时,电缆的拉力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为9公斤左右。请和电缆的供应商确认其拉力。过大的拉力会破坏电缆对绞的匀称性。

  • 综合布线常见故障
    常见电缆故障
    根据统计,大约50%一70%的网络故障与电缆有关
    系。所以电缆本身的质量以及安装质量都直接影响网络的正常运行。网络电缆故障有很多种,概括起来可以将布线系统的故障分为物理故障(也可称连接故障)和电气性能故障两大类。
    1.物理故障
    物理故障主要是指由于主观因素造成的可以直接观察的故障,多是由于施工的工艺或对网络电缆的意外损伤所造成的,如:模块、接头的线序错误,链路的开路、短路、超长等。
    2.电气性能故障
    电气性能故障主要是指链路的电气性能指标未达到测试标准的要求,即电缆在信号传输过程中达不到设计要求。影响电气性能因素除电缆材料本身的质量外,还包括施工过程中电缆的过度弯曲、电缆捆绑太紧、过力拉伸和过度靠近干扰源等,如:近端串扰、衰减、回波损耗等。
    综合布线的故障多在水平区。这里穿线和模块端接较多,施工工艺因人而异,建筑格局比垂直部分复杂。总体来说引起故障有3方面。
    1).产品本身的电气性能,即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质量。
    2).工程方案的设计,根据建筑格局,对布线系统的设计要求。
    3).施工工艺,这是布线整体质量的体现,好的产品和好的施工方案,都要有好的施工完成。
    打线的常见错误
    打线的常见错误有开路,短路,反接(一对线中的两根交叉了,如1对应2,2对应1)。另外一个错误是跨接,如1、2对应3、6。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电缆的一端使用了T568A标准,而电缆的另一端使用了T568B标准。
    二是在网络的实际应用中,有时需要使用这种跨接线。
    当集线器与集线器进行级连时就需要使用跨接线。
    另外当把PC机和PC机进行对接时(不通过HUB),也需要使用跨接线。有的用户使用了跨接线时也可以上网,而使用正确接线时也能进行HUB的级连。
    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HUB是智能HUB。这种HUB可以自动将接线的绕对对调过来。但这不代表这种打线的方式是正确的。
    最后还有一种错误就是串绕。
    通常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1、2为一对,3、4为一对,5、6为一对,7、8 为一对。
    而网络进行通讯时使用1、2和3、6,而不是3、4。
    这种错误的接线是无法用眼睛或万用表来检查出来的,因为其端至端的连通性是正常的。
    而这种错误接线的最大危害是会产生很大的近端串扰。
    它不会造成网络不通,而是使网络运行速度很慢,时通时断。
    它属于软故障,当网络运行后检查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