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的安装步骤与方法【转载】

楼主(2017-09-18):
工业门工业提升门又称工业滑升门。门板是两层镀锌钢板组成,表面喷涂聚酯涂层,两钢板之间填充高密度膨胀聚氨酯泡沫具有操作轻便、良好的保温与密封性、较强机械抵抗力等优点适用于各类型的有较高保温密封与美观要求的厂房、物流仓库或特种车库。下面无锡旭峰门业简单为您介绍一下工业提升门的安装步骤及注意事项:

一、工业提升门的安装步骤:

1、核实门洞尺寸

2、安装辅轨

辅轨尺寸应比门板长度左右各加70mm,安装时需要注意垂直度。

3、固定轨道。 安装轨道时一定要注意斜度,门洞每上升1米轨道就要倾斜25px。最下面轨道应与墙面间距是50mm,轨道接头部分要对齐,辅轨与L角连接用M8马车栓螺丝和带法兰母固定。固定用L角用多孔角铁制作,固定一定要牢固。

4、将扭簧中心支架,尼龙胶圈,固定法兰,与门体重量相匹配的扭簧,锁紧法兰,绕绳轮,轴承支架按顺序(分清左右侧)套在中心轴管上,并注意各零部件是否安装正确。

5、安装门板。

将第一块板找出,此板底部有方管在内部,门板内部衬铁也大,是固定防断装置用的,一般门板标注有底或1。找出后在底板的凹槽边装底封,两侧防断刀,用M5.5钻尾固定。底封用直径5拉铆钉固定,将门板倾斜着装好滚轮按着防断刀慢慢放平使其刀刃卡在轨道上,用水平仪器找好水平,使门板两侧一致,用垫子把门板垫平,开始安装两侧大合页,按顺序安装门板。固定时注意观察正面的连接缝隙。固定完成以后,均分中间小合页。

6、给扭簧上劲。

将钢丝绳带环的一端套在底轮套在底轮支架的钩轴上,按照规定的上劲表给扭簧上劲,不要超过或低于规定圈数的半圈,别住钢棍,将钢丝绳的另一端挂在绕线轮上,绷紧钢丝绳,锁住绕线轮,再锁住锁紧法兰,撤下别住的钢棍。

7、安装电机,注意调整各部位的协调性。

二、工业提升门安装的主要事项:

1、导轨的深度问题。如果导轨的深度不够结构与用料不当,一旦遇到火灾,门帘易从导轨脱出,起不到防火作用。

2、工业提升门的预卷问题,索玛工业提升门特别是钢质工业提升门门体比较重,所以会在卷轴上面预留一圈预卷。以减少门帘重量对螺钉处的拉力.防止第一块帘板破裂。

3、工业提升门传动装置的强度问题,卷帘轴的强度问题卷帘轴强度也是卷帘门的一个重要参数,目前这种强度不合格的产品很多,严重影响了工业提升门的使用。卷帘轴的结构主要指卷帘轴两端轴头塞人钢管内的深度及其结构。轴头塞人深度应为轴长的110左右,且要有两个法兰和足够的焊缝。

4、防火电控箱及烟感、温感方面的问题,火灾温度控制关门问题国标规定.在工业提升门2米范围内,当火灾发生.电源中断.现场无人操作时,应当有火势温度熔断控制关门装置,这个功能特别对人员密集场所更显重要。

网友A:
广告做得不错吗

网友B: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公司是存活市场的根本 嵩淮钢丸钢砂国标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