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压机系统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7-09-18):
 你知道变频空压机的系统吗?你知道变频空压机出现系统故障的原因吗?你知道变频空压机出现故障的处理方法吗?变频空压机一旦出现故障,很多客户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现象。如果能及时发现故障,并及时处理,将损失降到最低。下面随编一起来了解下!

  变频空压机检测:

  排查步骤:

  1)首先检查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风扇是否转,如果不转,将F8-48设置为1,停机状态下,用直流档测量风扇电源处是否有24V输出,如果有,更换风扇解决即可,如果没有24V,确定变频器功率,变频器功率75KW以上,不含75KW,需要更换电源板,风扇。功率在75及75KW以下,更换驱动板跟风扇解决高温问题。

  2)空压机运行时,风扇持续转,但每过半小时左右就高温一次,检查现场是否有棉絮等,进入变频器,风道堵塞,建议拆下风扇,用干燥的****自下向上或自上而下吹干净,最好能拆机用刷子刷干净。

  3)检查空压机冷却风扇是否反转,检查空压机内部热量因为过滤网等堵塞原因无法循环,清理滤网灰尘,其次保证空压机房同外界的通风良好。

  变频空压机报警机理,以及处理步骤:

  PTC一般为常闭输入,当电机温度升高到130℃以上时,热敏电阻阻值突然从10欧姆范围内跃变为3kΩ以上,输入低频信号,触发故障停机报警,保护电机防止退磁。

  排查步骤:

  1)判断机器运行过程中是否周期性报PTC故障,机器冷态下,拔掉电机PTC线,测量两端阻值是否在10欧姆左右,热态跳动后,测量PTC两端阻值是否在3K以上,如果是,则说明电机确实高温,需要保障电机散热,注意空压机内部同外部的通风流畅。

  2)如果报PTC故障后,PTC两端阻值依旧在50欧姆以内,确认DI6-COM两端电压是否是24V,再同汇川工程师联系。

  3)如果冷态下测量PTC两端阻值无穷大,则说明电机PTC断开,确保空压机继续运行,需跟设备厂联系,确保安全情况下,短接DI6-COM,或者将DI6功能屏蔽(F4-05=0)。

  以上是变频空压机内部系统排查和处理方法。通过了解变频空压机内部机理,在螺杆式空压机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更好的解决问题。如果变频空压机出现大的故障,需要联系厂家进行维修。

网友A(2017-10-27):
挺好,就是积分不够,怎么赚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