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下拉框问题

楼主(2017-09-18):
   工艺过程有多个步骤,但是每次执行的顺序不一样,我把工艺步骤放在一个下拉框中,然后通过点击下拉框中的各个步骤进行流程排序,请问应该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2018-06-11):
那你的工艺储存在哪里呢?

我们一般是在PLC中不同的程序块,或者某些调节仪表里编辑好若干个工艺曲线,这些都有对应的读写地址。

当你在下拉框里选择不同的编号或者名称时,相当于改变了这些仪表中地址的内容,就可以执行不同的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