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10个台达变频器485通讯该怎么做

楼主(2017-09-18):
一个台达PLC与10个台达变频器485通讯控制启停读取参数,该怎么做,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我做过2台变频器的通讯,有需要可以加我QQ 610661860

网友B:
一个台达PLC与2个台达变频器485通讯有实际例子,你得把变频器型号写一下啊

网友C:
modbus 指令可以直接完成的,我试过不可以同时写多台

网友D:
启停最好端子控制,通讯写频率 读参数

网友E(2017-11-25):
轮询能写成子程序吗

网友F(2018-02-07):
下载要积分,楼主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