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知识——电位器的分类、参数及测量介绍

楼主(2017-09-18):
电位器是可变电阻的一种,通常是由电阻体与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即靠一个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移动,获得部分电压输出。下面小编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电位器的一些常识。

电位器的分类

按其电阻体所需的不同材料,电位器可以分为碳膜电位器、金属膜电位器、碳质实心电位器、有机实心电位器、线绕电位器、玻璃釉电位器等。

按其结构的不同,电位器可分为单圈、多圈电位器,单联、双联同轴电位器,带开关电位器,锁紧和非锁紧型电位器。按调节方式又分为旋转式电位器、直滑式电位器。常用电位器如图所示。

电位器的参数

电位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分辨率、滑动噪声、阻值变化特性、耐磨性、零位电阻及温度系数等。除了与电阻器的参数相同外,还有以下一些参数。

1.阻值的变化形式

电位器在调节时根据其阻值随触点变化的规律分为直线式电位器、指数式电位器、对数式电位器三种。

(1)直线式 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端的运动作线性、均匀变化。它一般用字符“X”表 示,适用于分压、偏流的调整等。

(2)对数式 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端的运动作对数规律变化。它一般用字符“D”表示, 适用于收音机、音响等的音调控制。

(3)指数式 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端的运动作指数规律变化。它一般用字符“Z”表示, 适用于收音机、音响等的音量控制。

2.动态噪声

由于电阻休阻值分布的不均匀性和滑动触点接触电阻的存在,电位器的滑动臂在电阻体移动时产生噪声。这种噪声对电子设备将产生不良影响。

常用的电位器有,WT系列碳膜电位器、WH系列合成膜电位器、WS系列有机实芯电位器、WTH—1、2系列微调玻璃釉电位器、WH173小型直滑碳膜电阻器、WXD系列线绕电位器等。

电位器的测量

1.电位器标称阻值测量

电位器有3个引线片:两个端片和一个中心抽头触片。测量其标称阻值时,选择万用表欧姆挡适当量程,将万用表两表笔搭在电位器两端片上,万用表指针所指的电阻数值即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

2.性能测量

性能测量主要测量电位器的中心抽头触片与电阻体接触是否良好。测量时,将电位器的中心触片旋至电位器的任意一端,选择万用表欧姆挡适当量程,将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搭在电位器两端片的任意一片上,另一支表笔搭在电位器的中心抽头触片上。此时,万用表上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值或为0。然后缓慢旋转电位器的旋钮至另一端,万用表的读数会随着电位器旋钮的转动从标称值连续不断下降或从0连续不断上升,直到下降为零或上升到标称阻值。

在旋转电位器旋钮的过程中,万用表的指针上升或下降滑动应平稳,无跳动或跳跃现象,且旋转寸电位器无过松或过紧的感觉等。

在测试电位器好坏上主要要求是一要阻值符合要求;二要中心滑动端与电阻体之间接触良好,转动平滑。对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部分应动作准确可靠、灵活。因此在使用前必须检查电位器性能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