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管用什么开关检测是否断裂

楼主(2017-09-18):
塑料软管用什么方式检测是否断裂

网友A:
超声波可以有效解决

网友B:
这个要么是超声探伤传感器,要么是X射线探伤传感器,根据作业安全选用超声波为佳(X射线探伤有一个放射源,那个是一个大杀器)

网友C:
目前有两种选择……:超声波or视觉识别

网友D:
断和裂要分开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