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途wincc里GRAPH控件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如图,这里的变量改怎么选,这个控件该如何使用,希望大神赐教!

我qq,307969824,

网友A(2017-11-02):
选择PLC中对应于该GRAPH的背景数据块中的DBW6或者8,表示当前步的变量,S_NO,当然触摸屏的变量你要自己建的

网友B(2021-03-31):
我就看看,我也不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