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K系列触摸屏无法上载程序到电脑

楼主(2017-09-18):
请教高手:如题,应该是禁止上载了,现需要修改屏中程序,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加密了,程序不复杂的话按照功能自己写一份吧,一般加了密的都不好弄,轻易破了的话,这个功能也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