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开门机的常见故障【转载】

楼主(2017-09-19):
开门机是由电机、变速机构、离合装置组成的一种驱动器,属机电产品。通常用于实现各种门体的电动开启、关闭。

工业门开门机常见故障有:

1.外壳与铁芯配合公差超大,使铁芯串动移位,处理办法是先校正铁芯位置,然后用胀铁固定并焊死。调正铁芯位置时,先将转子的一端装上端盖,然后将转子移进定子内镗,使端盖到位,此时若定转子铁芯正常时应是吻合的,由此来确定两铁芯的位置是否变动。端盖是分轴伸端和风叶端的,当定子的接线合对着自己时,左手的一端为轴伸端,安装端盖转轴时应注意。

2.固定端盖的落丝干断在丝孔里,处理办法是在断头处滴少许螺丝松动液或汽油,用电工钳轻轻展动断头,使汽油软化断丝,然后用电工钳夹紧断头,逆时针方向旋出,如果断头处在丝孔内,就用小钻头在断丝中心钻进一定深度,再用丝锥攻开丝孔,丝锥的直径应与断丝直径相同或小于断丝直径。

3.外壳底座固定丝孔破裂或残缺,处理办法是在裂纹处补焊牢固就行,如果是残缺不全,可根据断开情况在断面补焊半个螺丝母或一个螺丝母,只要能固定机座就行了。焊接外壳时要用铸铁焊条或铝焊,有条件的采用氢弧焊接。

4.外壳有裂纹但裂纹较轻。止口没有变形时可以补焊牢固即可。如果裂纹严重止口变形端盖合不上时,这样的外壳要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