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UKA机器人安全配置故障

楼主(2017-09-19):
KUKA机器人KRC4,控制柜不带安全控制板,安全信号用WorkVision走profinet通讯配置;

安全信号的PLC程序编写均没有错误(300的PLC写的程序,已用过);

与机器人通讯PLC是西门子安全PLC CPU 1516F-3 PN/DP;

现在问题是只要一断电或是有急停信号,机器人的安全I/O通讯就会断开,且PLC那边报警“组态与实际硬件不一致”,机器人报警状态如图

请问如何处理这种故障?是否有专家遇到类似情况?

(问了售后这是西门子PLC软件那边的问题,只有这个PLC系列的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有源程序就可以分析了,估计是程序中急停信号串联在通讯处理回路中了

楼主:
急停信号的PLC程序单独编写在安全程序块中直接输出的,不是程序问题!

引用 网友A:
有源程序就可以分析了,估计是程序中急停信号串联在通讯处...

网友B:
接错线了!!!!!

楼主:
安全信号直接走Profinet。。你懂?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了!!!!!

网友C:
(1)检查Profisafe的配置(“配置”—“安全配置”)

确认客户接口:自动(Profisafe)

确认负载电压:US2关闭/使用

确认安全复位:按钮/组件

确认设备安全识别号:在配置了安全PLC之后要更改安全识别号!!!

(2)确认安全信号的分配正确

Profisafe的安全信号已经定义好了,可以测试输出

楼主:
这么说吧,不是机器人这边的问题,是西门子PLC那边的配置插件问题,看有谁遇到过没?

引用 网友C:
(1)检查Profisafe的配置(“配置”—“安全配...

网友D:
楼主!有兴趣的话加我微信号,有时间交流交流zw523496324

网友E:
西门子的东西本来就是兼容性奇差的,西门子不出问题谁出问题??

楼主:
就那一款CPU会有那样的情况,1200和300等系列的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东西本来就是兼容性奇差的,西门子不出问题谁出问题??

楼主:
你有遇到过吗?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兴趣的话加我微信号,有时间交流交流zw5234...

网友F:
水一帖,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G:
我这经常碰到,一般直接在PLC端复位掉就可以了,

如果不可以的话,要看一下机器人这边是不是machine data 跟机器人序列号啥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安全设置有没有异常。再看看PLC硬件组态有无报错,看下组态里KUKA的组态报错,根据报错一步步排除故障试一下

楼主:
其他PLC而言,正常是复位就可以了!但是那款CPU不同;你这属于配置不当,组态设置都没搞好啊。

引用 网友G:
我这经常碰到,一般直接在PLC端复位掉就可以了,如果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他PLC而言,正常是复位就可以了!但是那款CPU不同...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H(2017-11-23):
复位,plc重新运行一遍安全,复位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复位掉,但每次报警后都要复位PLC重新运行一遍,你觉得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可行吗?

引用 网友H:
复位,plc重新运行一遍安全,复位

网友I(2018-01-22):
请问楼主问提是怎么解决的,小弟也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望楼主指点。

楼主:
PLC那边需要插件或自己做个小程序处理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问提是怎么解决的,小弟也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还...

网友J(2018-12-14):
不错,有用到,学习中!

网友K:
这次

又长见识了

网友L(2019-07-15):
遇到同样问题,困惑中

网友M(2019-09-01):
plc程序中没加去钝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