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恒压给水问题

楼主(2017-09-19):
ABB510变频怎么调恒压给水     系统管道上有一个压力变送器(0-1.6MPA)4-20ma信号给变频器

系统管道需要一直保持在0.5MPA 请问怎么设置。。。。求解。。。。。。

网友A:
可以用PID宏,AI2作为反馈信号输入

大体需要修改的参数如下:

9902=6

1304=20%

4010=19

4011=31.25%

4016=2

4001、4002、4003参数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节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留个记号,说不定有用,谢谢楼上。

网友C:
   ABB 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但是了解大体控制过程

1,你需要将水压力返回信号接到压力变送器,然后信号返回到变频器上

2,你的 ABB 变频器的起动需要设置外接端口信号控制

3, 控制起动范围这个是因你的压力变送器设 PID 控制

网友D:
1、设置电机参数

2、设置PID宏

3、读取值和反馈值

4、保护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设置电机参数2、设置PID宏3、读取值和反馈值4、保护设定20082102220326054001401040114022402340244025402611071304160121012202220340019902990599069908

能不能具体点大哥!n

楼主:
今天我试了下变送器反馈到变频的信号是38% 而我变频器里4011设置的31.25%,为什么我按启动还能照样走到50Hz......(意思就是反馈值都大于我的设定值了..一按启动还照样走到50H只)

以下是我设的参数哪位大神给看下哪里设置的不对。。。

1001  外部命令  DI6

1102            外部2

1103  给定值   AI2

1201  恒速选择 未选择

1301  AI1下限  20%

1304  AI2下限  20%

1601           未选择

3415  信号3参数 AI2

4003  微分时间  1.5S

4010  内部

4011  31.25%

4022  睡眠选择  内部

4023 睡眠频率   2Hz

4024  睡眠延时  10S

9902  PID

网友E:
用PID,看着说明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
论坛里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