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咚”声的门铃

楼主(2017-09-19):
叮咚门铃
环芯公司叮、咚声的门铃的电原理图。它是利用一块时基电路集成块和外围元件组成的。它的音质优美逼真,装调简单容易、成本较低,一节6V迭层电池可用三个月以上,耗电量较低。
图中的IC便是时基电路集成块555,它构成无稳态多谐振荡器。按下按钮AN(装在门上),振荡器振荡,振荡频率约700Hz,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与此同时,电源通过二极管D1C1充电。放开按钮时,C1便通过电阻R1放电,维持振荡。但由于AN的断开,电阻R2被串入电路,使振荡频率有所改变,大约为500Hz左右,扬声器发出的声音。直到C1上电压放到不能维持555振荡为止。声的余音的长短可通过改变C1的数值来改变。
不用电池的双音门铃Http://www.atchip.com
随着电话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拥有住宅电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住宅电话使用率很低,利用电话入户馈线提供的48V60V)直流馈电作电子门铃的工作能源是经济实用的。现介绍一款不用电池的双音门铃电路。电路原理如图所示,不难看出,图中电路是常规的电话机振铃电路的变型。ab分别是电话机入户线的正、负两端。AN为常开型门铃按钮,在电话机候机时,按下AN,程控交换机提供的48V(或60V)电压,直流馈电经VD1R1对电容C1充电,当C1端电压Vc达到IC1的起控电压时,IC1起振送出双音电子铃流使蜂鸣器B发声,告知主人有客来访。而当电话机正在使用时,则图中ab之间的电压较低达不到IC1的起控电压,此时,即使按下AN门铃按钮也不工作,这是因为由于R1取值较大,远大于电话机的阻抗。故AN按下时对电话机的正常通话无影响。也对程控交换机无不良影响,仅在使用门铃时对其间打入的电话遇忙。
一种对讲门铃的剖析及改进环
有一种对讲门铃的电路如图,其工作原理如下:平时挂机时叉簧开关HS12触点接通,用AC220V供电,V1有直流输出,此电压既对电池充电,也加到音乐IC脚。如按一下S,则音乐IC脚受触发,脚有音乐信号输出,经V2放大后推动扬声器发声,同时经R5推动Y2Y3。摘机后,叉簧开关HS13接点接通,通话电路接通电源,这时可进行对讲。
本对讲门铃由于音频放大器IC2LM386)的增益很高,容易使Y2Y3产生啸叫声。经笔者实际验证,只要在Y2Y3两端并联一只几pF的小电容,啸叫声即可消除。
不用按钮的音乐门铃
本文介绍一种不用按钮的音乐门铃,来人只要站在门铃前,便可自动发出门铃声。
音乐门铃电路原理如附图所示。IC1等元件组成红外发射电路,由IC1RPR1C1构成多谐振荡频率,按图示元件数据,振荡频率约40kHz,输出电流为100--200mA,可驱动红环AC芯外发光二极管D1发射出40kHz调制红外脉冲。IC2是红外接收芯片,灵敏度高、增益高、输出波形好,并具有鉴频功能。红外接收管D2接收到40kHz频率的红外脉冲后,转换为电信号,送入IC2脚,经放大和C5L调谐以及IC2内部电路检波、整形后,由第脚输出脉冲信号。环
平时,IC2脚输出低电瓶,D3截止,音乐集成电路IC3无触发脉冲,不产生音乐信号输出,扬声器B不发声。当有人站在门前遮挡D1发射的红外信号时,IC2脚电位瞬间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经D3触发IC3输出音乐信号,由V放大推动扬声器发声。
IC1
选用NE555IC2μPC1373IC3选用9300系列音乐集成电路。D1可用SE303AAC80E 5mm圆形红外发光二极管,D2可用PH302方形红外接收二极管。V9013NPN管,β≥100B选用YD58--1型、8Ω/0.25W小口径扬声器。L?0.08mm高强度漆包线,在小型晶体管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骨架上密绕30匝即可。
两种无按钮音乐门铃环
门铃均需安装按装,因而存在着安装麻烦和易于丢失损坏等问题。用复合开关管代替机械触发开关制作的音乐门铃,即可克服上述弊端。
1为振动式。当有人用手敲门时,安装在门内侧的压电陶瓷片YD受到振动而产生相应的音频电压,使复合管开关BG1BG2导通,音乐电路CIC受到触发即演奏一段乐曲。压电陶瓷片以采用直径较大的为宜,用502胶水将其粘合在门内偏上的中心位置即可。
2为触摸式。当用手指触摸电路A点时,人体感应电压使复合管BG1BG2导通,音乐电路CIC受到触发即演奏一段乐曲。触摸电极A可用一大小适中的金属片固定在门框上即可。
环芯公司触摸式门铃芯片
本文介绍的触摸式门铃,用触摸方式代替机械开关,它简单可靠,实用有趣。
工作原理:电原理图如图所示。555时基集成电路工作在单稳状态,平时脚和脚均为低电平.当用手触摸一下金属感应片M,人体的感应信号通过0.1μF电容加至555时基集成电路的脚,使电路翻转进入暂稳态,这时脚输出高电平直接加到门铃芯片的触发端,芯片被触发并通过三极管推动扬声器发声。同时脚也变为高电平,电源通过100KΩ电阻对4.7μF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充至2/3电源电压时,电路又翻转,暂稳态结束,脚又变为低电平。待再触摸一次M时,上述工作过程周而复始。因此每触摸一次M,门铃就被触发一次。脚上的0.01μF电容为抗干扰电容,可防止门铃被误触发。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本电路的门铃芯片选用叮咚AC80F)芯片,它每被触发一次,尽管脚变为低电平后,它仍可连续发出三次叮咚声。如选用的是需要触发端一直为高电平才可发声的芯片(如音乐芯片),应适当调整脚上的阻环芯atchip.com容时间常数来调整暂稳态的时间,使脚的高电平足以使芯片发出一曲完整的音乐后才变成低电平。另外还应通电测量一下门铃芯片推动三极管的基极电位,如静态(不发声)时为低电平,则改用NPN型三极管作推动管,目的是防止静态动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触摸片的引线太长时最好使用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本电路制作简单,只要安装无误即可正常工作。本电路还可扩展为触摸开关、触摸报警器等实用电路。
简便电子双音门铃Http://www.atchip.com

语音IC, 芯片,AC8040产品开发设计.深圳市环芯公司,公司全线产品均符合SGSROHS)验证,已被市场广泛应用.

环芯, 公司, 技术联糸,魏斌;电话:086-0755-28149272 传真;0755-29018191手机:18922809111,QQ:68681298@qq.com/ QQ: 34188255